[手持表] 7129万用表基本量程有2V和200mV两个,积分电阻按哪个量程算?

楼主(2019-03-23):
7129芯片,有一个特点就是 基本量程有200mV和2V两个选择,手册上说,二极管和电阻档,基本量程会切换到2V,其它档位都用200mV的基本量程!
但是有个问题不理解,那就是,积分电阻应该按2V计算,还是按照200mV计算?
积分电阻=满量程/最佳积分电流  ,手册上是这样计算的,最佳积分电流在5-20uA,取折中13.3uA,满量程是2V,积分电阻=2/13.3,计算结果是150K,这个值也是多数7129芯片的万用表实际使用的积分电阻的值!
我不理解的是,为啥按照2V计算呢? 怎么不用200mV计算?

网友A:
扔,玩精度用单片机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扔,玩精度用单片机更简单

开玩笑吧,20000字虽然只相当于14-15bit,单片机内置adc但能达到7129精度的有吗?

网友:
这个还涉及到外围电路吧。
我记得以前打磨万用表的帖子里说过,如果换了200k晶振,积分电阻或者积分电容要减小一半

网友C(2024-12-14):
看来必须用两伏量程算,否则两百豪伏以上测不准了。

网友:
200mV应该是芯片设计量程,2V是属于扩展量程。基本上VREF都是100mV,没见使用1V做VREF的

网友:
datasheet描述规格都是基于200mV,以美信的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必须用两伏量程算,否则两百豪伏以上测不准了。

更正一下否则200豪伏以下测不准了。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有二个基本档位的 7129,内部操作挺神奇!

网上找不到关于 7129 功能的详细讲解,参考电路也不多,积分电阻都没有因档位而变,究竟怎么回事,只能由手册上去探寻:

简单的说,它的 2V 档与 200mV 档,并不是用分压或放大达成的,且使用相同的参考电压,差别是用不同的积分计数达成的。

手册上说到:使用 1V 的参考电压,当 Range 输入高电位时提供了满刻度 2V 的档位;当 Range 输入低电位或开路时,提供满刻度 200mV 的档位。 达成 10:1 比率的改变的方式是降低积分的周期, 2V 档使用 10000 时锺周期来积分,200mV 档位则降至 1000 时锺周期。

这么看来,不管那个档位,都是分别对参考电压 1V 积分与对输入电压来积分,因此,电流的上限应该是这个计算里考虑的。

补充内容 (2024-12-21 17:33):
更正:对于 2V 量程,固定时间为 1000 个时钟周期;对于 200 mV 量程,固定时间为10,000 个时钟周期

有劳 dayibalang 指正! (抱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有二个基本档位的 7129,内部操作挺神奇!

网上找不到关于 7129 功能的详细讲解,参考 ...

说法有点问题但是基本正确。所以晶振对于精度是必须的。不然尾数会跳。我这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有二个基本档位的 7129,内部操作挺神奇!

网上找不到关于 7129 功能的详细讲解,参考 ...

正好写反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法有点问题但是基本正确。所以晶振对于精度是必须的。不然尾数会跳。我这个就是。 ...

也不对,晶振不影响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对,晶振不影响精度

尾数跳不算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数跳不算精度?

跳尾数不一定都是精度问题,有噪声有nmrr,噪声影响精度,nmrr严格说不影响,做一次滤波就可以。
回来说nmrr,严格说nmrr和频率有关,晶振只是振荡器实现的一种方式。
7129万用表用晶振的比例很小,大多数没用的也并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有二个基本档位的 7129,内部操作挺神奇!

网上找不到关于 7129 功能的详细讲解,参考 ...

别客气,共同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吧,20000字虽然只相当于14-15bit,单片机内置adc但能达到7129精度的有吗? ...

用单片机控制积分ADC, 可以轻松达到100000字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控制积分ADC, 可以轻松达到100000字以上

除了万用表专用soc外,你见哪个单片机内置的adc是积分结构的?单片机控制的积分adc能叫内置?你再说说全世界的积分adc达到100000字的有几个?除了一个7159还有哪个?10ppm精度的积分adc集成电路还有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除了万用表专用soc外,你见哪个单片机内置的adc是积分结构的?单片机控制的积分adc能叫内置?你再说说全 ...

我没说是内置adc啊, 需要自己搭建积分电路, 单片机控制逻辑. 类似34401那种, 多斜率设计的话别说10万字, 百万字也可以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没说是内置adc啊, 需要自己搭建积分电路, 单片机控制逻辑. 类似34401那种, 多斜率设计的话别说10万字,  ...

那是积分电路设计本身的事情,和单片机没啥关系。前面都在聊集成的扯什么自己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积分电路设计本身的事情,和单片机没啥关系。前面都在聊集成的扯什么自己搭。 ...

单片机内置16位, 20位adc的也不在少数. 随便搜了搜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https://blog.csdn.net/sinat_36668944/article/details/142720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