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选择困难症

楼主(2019-03-23):
求解 这玩意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那种效果好呢  非常感谢

9600上门安装八路

2600八路套件

2500八路套件

现在真的懵逼了  型号太多了  种类太多了   我要求就是 265格式   双硬盘主机  poe  供电    请各位大神了解的 说说 哪个成像好 谢谢

网友A:
你先说说需求大家也才方便给你出主意啊。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安装复杂,个人感觉还是V380安装操作简单,且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需求大家也才方便给你出主意啊。

简单说了要求   265摄像头  跟半球   265双位录像机   poe的  可以用poe交换机  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安装复杂,个人感觉还是V380安装操作简单,且成本低。

网络插卡的  有延迟吧   而且无线的感觉不稳定

网友C:
你这哪有这么麻烦啊,你自己想的麻烦了
录像机7808NB-K2     (支持 H.265 800W以下)
硬盘1/2t紫盘
摄像头DS-2CD1325-I (200万  半球 H265 POE)
poe交换机TP-LINK SF1009PH 8个百兆POE+1个百兆交换机 总功率80W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插卡的  有延迟吧   而且无线的感觉不稳定

能网线连接,实时有延迟,大约一两秒左右,不用网络硬盘,32G的卡家庭自动侦测录大约能用3个月。手机电脑均能搜看历史录像,且能下载,手机下载为mp4格式,电脑下载为AVI格式,电脑下载的视频与存储卡上的一致,可以设定为高清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有这么麻烦啊,你自己想的麻烦了
录像机7808NB-K2     (支持 H.265 800W以下)
硬盘1/2t紫盘

关键是型号太多价格差不多   不知道那个型号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型号太多价格差不多   不知道那个型号的效果好

海康 大华 两个老大,没多选了

网友:
海康的就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看得眼花缭乱了。。。。。

网友:
熱心助人  不是领导说的算?当局者迷。。

网友D:
8路很简单
现在的监控主机自带poe 直接连就是了
价格主要看你的配置
我之前做的一户人家,8路400W的摄像头 4T硬盘2块 加上其他网线,支架之类的成本,算上人工 8000左右
不过这次算成本安装,没赚钱的,纯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路很简单
现在的监控主机自带poe 直接连就是了
价格主要看你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路很简单
现在的监控主机自带poe 直接连就是了
价格主要看你的配置

感谢回复    400w的摄像头主机这样贵吗   帮忙价格8000看来效果很不错了    请问  400w摄像头主机插满  带宽够用吗   会不会降流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400w的摄像头主机这样贵吗   帮忙价格8000看来效果很不错了    请问  400w摄像头主机插满   ...

我选的是大华的,主机完全没问题的,现在家用都是那种8路poe直插主机上面 现在都是265的格式了
不用在选交换机什么的,我当时还选了个4灯红外线的,近距离完全没必要,2灯的就足够了,4灯的太亮反而反光严重
贵的也就主机 摄像头 硬盘 哦对了 那价格里面还带显示器了的
显示器这东西 随便弄一个好了,平时都不用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400w的摄像头主机这样贵吗   帮忙价格8000看来效果很不错了    请问  400w摄像头主机插满   ...

如果家用自己弄,需求不高
8路200W摄像头,硬盘2T 也够了
花不了多少 撑死4000够了
你需要的话 我帮你列个单 你自己买好了

网友:
无线的,一个点室内机才几十元,有移动侦测功能,右运动物体才记录,非常节省空间。还有人形物体自动转头追踪的。

网友:
设备在大华和海康选择,不是特别需求  带poe的摄像头一个价格贵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安装复杂,个人感觉还是V380安装操作简单,且成本低。

V380掉帧严重,5分钟一段,段与段之间有时候掉1分钟,我以前有几个380,现在全部换成海康萤石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