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两个门禁扣,二合一为一个。

楼主(2019-03-23):
两个门禁扣,使用起来不方便,拆开看看能否二合一。
拆解很简单,安下图一使劲,盖板就翘起来了,然后用螺丝刀撬开。

第一个很简单,ID的门禁扣,只读卡片,频率为125KHZ,线圈和芯片都用胶固定在扣里面。

第二个,应该是UID卡,双面的铝膜线圈,每一面6圈,通过导通孔连成12圈的线圈。
芯片非常小,直接接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和芯片都是很薄,可以二合一。

反面看看。

修一下UID的边,可以放在一起了,二合一大功告成。测试表明二者互不影响。

网友A:
厉害厉害,看来房产不少啊

网友B:
我赚钱啦、赚钱啦!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 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呀, 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 我赚钱啦、赚钱啦! 光保姆就请了仨, 一个扫地一个做饭一个去当奶妈, 我厕所墙上挂国画,倍儿象艺术家呀。 我贷款按揭名牌西服手表和电脑, 我能贷多少就贷多少一直还到老啊, 还款的滋味是实在难熬, 谁还谁知道啊,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先发财再传宗接代, 我们的口号是先发财再传宗接代! 我以前淋了场大雨就当是自己是洗了回澡啊, 现在代替负款买了个“别野”, 为什么?咱用卡咧! 我再也不用怕夜叉那个居委会大妈咧, 我再也不用怕夜叉那个居委会大妈! 我算是扯完了----蛋了! 加点儿韭菜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赚钱啦、赚钱啦!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 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 ...

服了你了,哪天发个个唱M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赚钱啦、赚钱啦!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 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 ...

给我一副板 我打着有节奏感

网友E:
感谢分享,有点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了你了,哪天发个个唱Mv

呵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一副板 我打着有节奏感

好主意,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看来房产不少啊

没有啦,一个办公室的打卡,一个小区门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赚钱啦、赚钱啦!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 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 ...

就喜欢听你讲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有点实用..

有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喜欢听你讲故事

嘿嘿嘿嘿嘿,这两天有点累,晚上睡得早,回头,回头补更

网友(2019-08-01):
线圈粘在扣上怎么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