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剁手了些固态电容大家给掌掌眼!看是真是假!

楼主(2019-03-23):
维修时越来越缺电容,尤其滤波电容始终垂涎固态和钽,但无奈价格都太高,偶然浏览有打包卖二手的下脚料,关键不贵,26一斤包邮,我就整了一斤,有富士通有日化还有万裕啥的,我也就只知道这三个的品牌,其余品牌给指点指点,用万用表测大部分容量低于标称容量!不知怎么回事,各位点评一下给我掌掌眼!还有个带防爆纹的假固态!这些电容可够我用些年了!

楼主:
各位大佬给我讲讲

网友:
带防爆纹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
既然有这么多,拆一个就很清楚是不是固态了

网友:
加高电压爆两个看看结果

网友:
爆一个给我们瞅瞅。容量偏低也可能是表的问题

网友:
带防爆纹的可能是假的

网友A:
买过,买了好几包。用数字电桥测过,除了少数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固态的,其他都是真货。只不过内阻低频率高的不多,但还可以用。比电解电容好很多。最好的是100元买100个2200UF16V固态电容,其中三分之一是日化,三分之二是至美(楼主手里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买了好几包。用数字电桥测过,除了少数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固态的,其他都是真货。只不过内阻低频率高的 ...

好的,谢谢!够我用了!

网友:
全是电解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固态好像是黑糊糊的

楼主:
哦,电解讲这价格也不高!

网友:
得上电桥测,看下体质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价有三分之一是固态就值回票价了

网友:
我也买过类似的电容包,楼主手中的那些我也有。除那种带防爆纹的6.3V1500微法是电解外都是固态的(上电桥测过),一线大厂的不多,像富士通的又是陈年老货,总体上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
本来就不是啥高端货,假货几率基本为零~

网友B:
16v,1000u,2200u这些固态有点悬,固态容值没这么大,也没必要做这么大。

网友C:
其实撸主比谁都精不用问我们哈,重在分享,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1000u,2200u这些固态有点悬,固态容值没这么大,也没必要做这么大。

我觉得也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撸主比谁都精不用问我们哈,重在分享,谢谢分享

真是赌的!没报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