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iCOM IC-F26 对讲机 拆解 更换音量开关

楼主(2019-03-23):
弄到三台iCOM手台,
型号IC-F26,
频率范围430-470Mhz,
功率4W,
2000ma锂电池。

两台几乎全新,其中一台服役时间长,音量旋钮有点接触不良。

拆解更换

取下背扣

取下旋钮

拆下侧边耳机孔盖板

分离前壳

扬声器

主板预览

核心IC

主控

接着拆,拧下主板上的7颗螺丝,
但是还没能取下主板,在屏蔽罩下还有螺丝

拆下屏蔽罩

拆这个屏蔽罩费了不少功夫

屏蔽罩下是功放模块,两颗螺丝将主板和外壳紧紧固定在一起,加强散热效果

拆完所有螺丝,但还不能取下主板,
还有天线接口和电源接口需要焊开来

取下防尘胶

拧下音量旋钮和频道旋钮的固定螺母

这下才把主板从外壳上分离下来了

天线小板和电源小板

功放固定位置

整个外壳一体铝合金铸造

主板另一面

这里有个预留插座(从电池仓底下有个隐藏盖板),估计是厂家调试用的

晶振

接下来开始更换音量旋钮(带开关功能)

这个容易拆下

可以看到扭柄都弯了,谁晓得它经历了什么

原装和替换的对比,左侧是原装,右侧是替换,原装的上面有编号,而且垫片是铜的,

清理焊孔

先用牙签从一边顶着焊锡,然后从另一边用电烙铁加热就可以了
(在没有吸锡枪的情况下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所有洞洞轻松清理出来

装上新的旋钮

把天线和电源连接口焊接回去

屏蔽罩也要焊接回去,必须要焊接,不然发射的时候干扰的很厉害

大功告成

网友:
好东西啊,多少钱弄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肉肉,非山寨可比。。。。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不是50块的能比的

网友A:
ICOM 的F26是好机器,我手上也有3台,U全段的,做工比国产机强很多。
我没拆过,看楼主的拆机帖更能看出机器的做工还是很好的,值得入手。

楼主(2019-12-06):
引用 网友A:
ICOM 的F26是好机器,我手上也有3台,U全段的,做工比国产机强很多。
我没拆过,看楼主的拆机帖更能看出机 ...

在山上测试十几公里都很清晰

网友(2020-05-25):
闲鱼了一台,看楼主的帖学习了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你这个电位器不错,柄还是铜的,我换了一台宝峰,一台GP88S,淘宝上买的都是铝柄。

网友(2021-10-25):
楼主都不做一下卫生?干干净净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