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了个小主机,主板上这个元件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9-03-23):
拆了个小主机,主板上这个元件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代换?代换型号应该是多大的?是470是型号还是下面的是型号,去淘宝买应该怎么搜?故障为开机时不开机,有杂音,哒哒声,不是硬盘的,持续1分多钟后声音停止后再开机才能启动

网友A:
固态电容固态电容

网友B:
1楼正确,貌似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固态电容

请问多大容量的?470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痣鸡嗝学习学习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n/ea/products/capacitors/polymer-capacitors/sp-cap ...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
电容,左负右正,换了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正确,貌似没坏

都烧糊了,还没坏?

网友:
维修我不太懂,但这东西坏了可不是一两个零件的事,最好拿维修商那检查下,人家挣得就是技术钱,贵了大不了不修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9-05-07):
钽电容,俗称黄豆吧,不过这个是黑色。

网友:
钽电容,黄色和黑色居多,一般滤波用,这是改的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