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Led灯珠

楼主(2019-03-23):
汽修厂拿回来一日系车的报废尾灯,一番拆卸后得到了三块灯板,网上查了一下貌似是0.5W的皇冠专用Led灯珠,想把它改装一番,拿出12颗装到我那老马3的高位刹车灯上,碰到一个问题,貌似这些灯珠是点焊上去的,怎样才能无损拆卸呢?然后能不能通过电烙铁焊接到线路板呢?

网友:
剪刀剪下来就好,焊的时候要控制好时间,过热会损坏灯珠

网友(2020-02-22):
人鱼小灯珠

网友:
居然并联的,电极可散热,最好一起搬过去

网友:
拆不得啊,散热全靠这几条翅膀了。

网友:
十年前的食人鱼灯珠。唉。有什么宝贵的。

网友:
大脚板食人鱼灯珠,日系车刹车灯用的比较多,亮度也很高,不是国产那种食人鱼灯珠可比的

网友A(2020-04-13):
这做工这么山寨?尤其PCB,副厂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这么山寨?尤其PCB,副厂货吧。

不是山寨的,你看看之前有人拆解,日系车就是这样的,电阻限流,而欧美系的采用的是串联恒流,成本高而且复杂。

网友:
德系也有好多是电阻限流的

网友:
德系斯柯达和帕萨特尾灯也是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山寨的,你看看之前有人拆解,日系车就是这样的,电阻限流,而欧美系的采用的是串联恒流,成本高而且 ...

刹车灯,又不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