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谈谈数字万用表档位量程更改。

楼主(2019-03-23):
有个类似9205的万用表,交流最低只有2v,直流有200MV。
其实交流20v档用档多,想把2v档,在内部改变下,可能需要重新割线和接线,改成交流200mv档。

电容档最低20uf,想改下,到200,2000uf。应该改下取样电阻。

7106到芯片。

网友:
9205这种表不值得折腾,买个现成的吧,也就几十块。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很简单,无非是电阻网络重新接个头。扩大或者缩小量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无非是电阻网络重新接个头。扩大或者缩小量程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把2V档改成200mV 档,要改基准电压了,而不是改变分压电阻。

网友:
你能把20uF的量程改成2000uF的,那谁还花几百大洋买电容表啊。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184148

改了下,有200mv档了,用2v档割线 飞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