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旧VCD机箱再利用–功放机(C3714)组装记

楼主(2019-03-23):
        2017年从光彩东晓家电花了40元购买一块功放板,有四只C3714大功率三极管、四只50V2200uF电容。(C3714参数:耐压500V、最大电流20A、输出功率200W)。
        一、给功放板找个家
        将家中已经坏了的旧VCD机拆开掏空,只保留E变及电源整流滤波板和VCD音视频信号输出电路板。将这块板子稍作改变,当做功放前级,由原机E变(单16V、单16.5V)经整流滤波板(通过LN7812、7912稳压块)输出双12V直流电压到前级。功放板用环牛供电,双28V输出(直径10CM、重量2KG),输出应该超过100W。另外从220V处接一个电源指示灯。
        二、解决声音失真问题
        一切安装妥当后,通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亮了,发出了暖暖的黄色灯光,音箱居然送出了美妙的音乐,心中一阵窃喜。可好景不长,在后来听音乐过程中,总觉得声音沙哑、失真,更换前级电容还是那样。于是网购NE5532运放替代4558,故障依旧。
        转而将功放板上电容更换成两只4700UF、两只3300 UF,好像也没有好转。于是上网搜,说电位器也有可能出问题,马上用酒精清洗电位器,当时开机声音正常,等下次开机又是故伎重演。索性将电位器更换了,出来的声音好听了,以为就此正常了,此后大概闲置了半年没动它。
        三、解决变压器发烫问题
        2018年5月份,将此机搬出来通通电,环牛发出哼哼声并且发热,赶紧关机,查找原因,换了一只烧黑了的电阻(开机延时继电器旁),后来发现电阻实际还能使用。查看两只4700 UF电源滤波电容顶端有稍稍凸出,怀疑是鼓包了,将其焊下测量,没有问题,索性更换为2200UF电容。而另外两只3300 UF看似好好地而没有更换(问题就出在这里),变压器还是发烫。在电路板上仔细找可有短路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只好将两只3300 UF拆下,用万用表测量,有一只短路直通了,表上显示0.5欧姆,于是换回2200UF电容,变压器正常了。但开机延时继电器旁的电阻还是发烫的厉害,但还能工作。
        怀疑是环牛输出电压高(双28V)导致电阻发烫,换成E变,输出双24V。将网购的两只63V4700UF电容以及之前拆下的50V4700UF电容换上。发烫烧黑的电阻换成2W220欧姆的功率电阻。但是E变发热得厉害,又换回环牛。这次将环牛改造了一下,拆开加了1.0mm漆包线56匝,每匝约0.268V,输出双15V,通过以前网购的双12V整流滤波板给前级供电。
        经过晚上几个小时煲机,变压器没有发热,其他部件也没有出现问题,声音也正常。
        四、给功放机加装蓝牙USB
        拆开一只蓝牙USB(网购19元),用手机充电器给USB供电,在蓝牙四脚运放那一面,U盘接口处有四个焊接点,最上面是“-”级,最下面是“+”级,焊接好后,在线路上加装一个开关,以控制USB通断。再焊接左右声道以及GND端,在USB一端有一个3.5mm输出插孔,对应板上有三个焊点,靠外边的是接地GND,其他两个焊点随便接左右声道就可以了。用玻璃胶将开关和USB粘在机箱上,并且在工作时可以观察到USB上的LED灯频闪。通电试机,蓝牙U盘闪着蓝光,但与手机无法建立联接,重启手机后联上了,但不一会儿又掉线了。左思右想,估计是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够或者是输出电流不足。经测量,输出电压为4.89V,显然与要求的5V电压有差距。手机充电器上标明输出5V500MA,更换一个充电器,输出5V1A,经测量输出直流5.1V。通电后立马听到接通信号,用手机联接,也能马上找到蓝牙并建立联接。
        五、还是解决声音失真问题
        这台机子不管怎么弄都是声音失真,维修后发出正常的声音,隔天开机就声音失真。前一天听着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出问题。毛病肯定出在原VCD音频信号放大输出电路(在功放机上用作前级),于是将家中一只重低音前级找出来。这只前级,是重低音(SW)和混合声道(LR)输出,不像其他前级板有左右声道输出。将3只4558换成5532,安装在机箱中,通电试机,果然声音效果出来了,没有失真、沙哑,高音清脆,低音澎湃。
        但美中不足的是,噪音较大,估计是环牛同时给前级和功放板供电导致噪音。又将旧VCD机子的E变找出来单独给前级供电,将单16V、16.5V的两组抽头各抽取一根焊接在一起,通电用万用表测量输出交流电压,一端对中心连接点电压显示为17.7V,另一端对中心连接点电压也是17.7V,测量两端电压值为0。又将连接点重新改接,再测量,两端电压值显示35.4V,接法正确,装上机子,通电试机,果然噪音明显没有了。
        至此,“打完收工”,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也很有成就感。

网友A:
元件、电路都太普通了,也没什么可打摩的,你所做的就是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和组装过程中的进一步去优化而已。

网友:
支持折腾,在折腾中学习

网友:
折腾折腾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电路都太普通了,也没什么可打摩的,你所做的就是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和组装过程中的进一步去优化而已。 ...

大师说的对,将标题改了。

网友B:
粘的是USB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的是USB声卡?

usb蓝牙,一头有3.5mm插孔的。

网友:
当年DIY的功放我装在录像机壳子里

网友:
这壳子利用的不错,要是前面板再美化一下就棒棒的了!

网友(2020-07-11):
完全同意没什么打磨的价值了,还是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