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播酷云那些破事,值不值?

楼主(2019-03-23):
忘记什么时间下手的了,630包邮。
到手了发现家里没有显示器、没有键盘、没有闲置硬盘。就搁置了。
今天有空,拿出来试试。
开机,正常,拔了电源后在开机,出行通电三四秒,然后断电,接着又通电,如此无限循环。
折腾了半天,无解。去了科技市场,说是cpu虚焊,放在一个加热的台子上,过了一会儿,好了。不无限重启了,但是开机有问题,换了个内存可以,原来的内存橡皮擦了半天好了。再然后,电源键不能重启关机,原来按键坏了,换一个按键。全部费用120大洋。

折腾了好久,回家百度这资料装上了。到了Aliddns外网访问时候,找了好久资料,都不行。突然想起来,不就是能访问到路由器就行吗,然后端口转发到路由器下的nas上。于是在路由器上开启Aliddns,域名:端口号访问成功。

继续去研究别的功能了。都还不会用啊。

630+邮费+100(两个500G硬盘)+120维修费=900元了,值不值?
900不包邮有没有收的?

网友A:
兄弟 运气不太好啊!680上车的,目前稳定运行47天了

网友:
谁会900多买个垃圾维修货?  脑进水了

网友B:
修过的就怕不稳定啊

网友C:
两个500g硬盘是硬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500g硬盘是硬伤。哈哈

硬盘测了,时间不少,状态不错。对得起硬盘价格。本来是是想搞个星盘先试试,以前没玩过nas,怕不会要浪费了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的就怕不稳定啊

开关和内存不是问题,就不知道 CPU虚焊还会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运气不太好啊!680上车的,目前稳定运行47天了

建议拆了板子,重新给CPU加导热硅脂

网友D(2020-07-03):
请问,楼主机器还在用吗? 如何设置端口到路由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运气不太好啊!680上车的,目前稳定运行47天了

我也680, 11月买的。 研究理论几天, 连硬盘都没格式化出来,哭。。。有空指点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机器还在用吗? 如何设置端口到路由呢?谢谢!

上次发帖子到现在,机器没出问题,哈哈。
首先需要有个公网ⅠP,不用固定Ip,公网IP重启会变,因此要搭配域名,需要买个域名,光猫要改为桥接,用路由器拨号。然后搜一下,根据教程一步一步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