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D09软件求助问题

楼主(2019-03-23):
各位大神,ad09软件本来是很好的,因为系统问题,系统重新安装了,就出现打印负片时,过孔与焊盘孔出现灰色不能修改成黑色的问题,以前通过修改pcbprin.lni文件来修改的,现在发现修改这个文件也无效了,重新安装ad09软件,还是不行,现在连c盘里面的ad09文件与pcbprin.lni文件也消失了,改都没得改了,哪位大神碰到过的告诉一下,现在想制作pcb都制作不了,焊盘孔打印不了没法弄了,如果没有办法了,就放弃使用AD软件了,使用其他软件

网友A:
文件--打印预览--图像上右键--页面设备--把灰色改成单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打印预览--图像上右键--页面设备--把灰色改成单色

不行,你说的,打印出来的线路是黑的,我要是线路是透明的要曝光

网友:
哦,你是要负片打印菲林啊,我的也没找到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是这个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6ca02ccf6137ee06eff918bd.html

大神啊,AD09软件没有PadHoleLayer,ViaHoleLayer设置选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啊,AD09软件没有PadHoleLayer,ViaHoleLayer设置选项啊

有的,你没仔细看而已。
要的是下图效果吗?

网友C:
我今晚特意安装了试了一下~好像是可以的啊~就是通过设置那个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AltiumDesignerSummer09\PCBPrint.Ini

网友:
我试了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没仔细看而已。
要的是下图效果吗?

大神,我的AD09软件没有啊,好几个软件安装包都没有这个设置,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晚特意安装了试了一下~好像是可以的啊~就是通过设置那个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

大神,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联这个文件夹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联这个文件夹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会没有的吧,应该是在别的地方,你看看你的用户名,是不是Admini....什么,如果不是,去那个用户名的目录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没有的吧,应该是在别的地方,你看看你的用户名,是不是Admini....什么,如果不是,去那个用户名的目 ...

没有找到,电脑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没仔细看而已。
要的是下图效果吗?

大神,能不能提供软件安装包给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提供软件安装包给我啊

可以,但我刚才又在另一台电脑上尝试了一下,我发现,新安装的时候,这个文件是没有的!你可以进打印预览里面,先设置一下其它那些图层的颜色(记得先勾选Holes),例如TOP Layer设为白色,然后确定,再退出打印预览。这样你就会发现那个目录下自动创建了那个文件。
你试试,不行再找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我刚才又在另一台电脑上尝试了一下,我发现,新安装的时候,这个文件是没有的!你可以进打印预览 ...

大神,还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没仔细看而已。
要的是下图效果吗?

大神,能不能提供你的AD软件安装包啊,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是没有啊,

大神,找到了,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都是打印pdf正片,然后ps做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