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18v电批只有降压才能运转

楼主(2019-03-23):
手头一个18v电批,接18v直流电不运转,倒是接12v交流转换直流电源后反而运转,请问这属于什么问题?
拜谢了

网友A:
直接把18V接在电机上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不够功率,接12V相当于电机降功率使用。先检查下电源吧。

网友:
电流不够大

网友C:
18V的电源不转换12V的转,说明18V的不够给力换个更大功率的。

网友:
电流不够大  工具的电流都是很大的

网友:
铜丝挺粗  用20a以上的电源试试

网友:
起动电流小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用,

网友:
只看电压还不够,关键是供电时的电流啊!

网友:
18V直流电是电池吗,初步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18V接在电机上试一下就明白了

谢谢回复,电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不够功率,接12V相当于电机降功率使用。先检查下电源吧。

我后来换了一个开关总成,可以了,但是电机转速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的电源不转换12V的转,说明18V的不够给力换个更大功率的。

会不会烧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