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奔腾电饭煲煮夹生饭

楼主(2019-03-23):
      这款奔腾电饭煲用了很多年,最近出现煮夹生饭的情况。按快煮键电饭煲马上加热,等饭半熟的时候就自动断开,出现滴滴滴提醒声音,同时显示屏上出现OO,没有出错代码。不过可以拔掉电源,重新接通电源,再按一次快煮键,电饭煲再次加热,过一会儿,就可以把饭煮好。也就是说每次煮饭都是半熟状态,再煮一次就可以煮好,不知什么原因?
      目前已经换过温控器,原装温控器是4线(两根红线,两根白色温控线),新换的是5根线(1根地线  两根红线  两根温控线),换上新的温控器症状如初。检测了新的温控器,两根白色温控线电阻50K,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1.如果是机械式的 磁钢老化了会出现半熟跳电的情况
2.如果是电子微电脑式的,我拆开看了温控器内部就一个温度保险丝,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应该是 看起来像玻璃二极管
我的情况是 电饭煲盒盖上的两路线路的其中一路的一根线 断了
简单来说 上盖上有四根线,2根是保温用的,2根是测温还是霍尔感应盒盖的,这里可能断了。也就是你上图中的转轴两边灰色的线,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1.如果是机械式的 磁钢老化了会出现半熟跳电的情况
2.如果是电子微电脑式的 ...

谢谢你的回复
可我们家的奔腾电饭煲上盖只有3根线,一根地线,两根测温线

楼主:
刚刚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上盖测温探头电阻为50K ,锅底测温器电阻也是50K
没有出现上盖测温探头线损坏情况
刚才抓米重新煮饭,发现依然是夹生饭,需要煮两次才能把饭煮熟!

网友:
看一下电脑板上的相应输出的继电器。检查发热板和锅胆的接触面是否油腻异物。

楼主:
谢谢了
明天抽时间试一下

网友:
继电器的问题是不会导致半生熟的,只会导致时间延长很多,

网友(2020-04-01):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可我们家的奔腾电饭煲上盖只有3根线,一根地线,两根测温线 ...

老化严重

网友:
磁钢退磁,吸力变差了吧?

网友:
清洁内锅底及加热盘,目视有几块焦斑,内锅和加盘盘都有弧度如果变形会导致热量传播不均造成夹生,严重的话加热盘会变形。

网友:
先换个上盖传感器吧

网友B:
我家的九阳40FS69也是这样,上盖和下面的温度传感器都换了还是不行,电容和8050都换了,电脑显示板也换过。第一次煮饭时间才18分钟左右就跳保温了,沸腾和焖饭都没有动作。保温显示后马上再加热不行,有时跳E5什么的,要过一会,可能要等传感器温度低一点再按快煮才行,刚开始还可以,现在第二次煮饭有时还是会发生第一次的故障。郁闷极了!请教坛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九阳40FS69也是这样,上盖和下面的温度传感器都换了还是不行,电容和8050都换了,电脑显示板也换过。 ...

我的苏泊尔CFXB40FC32-75球釜煲,也遇到你类似情况,有时会遇到煮一段时间就跳了,但不是跳保温,断电后再按一次,饭就能煮熟,但人要在旁边去操作才行,拆开后上下传感器量均50k,内部新,球釜也沒变形,有时又正常煮熟饭,那次夹生看煲的心情!怀疑是电控板有问题,应是个软故障.看电路板太简单.电线预留很短,一扯就能断,好像省几寸电线,厂家发大财似的!三百多买的,才用几年,就出现这无厘头故障.苏泊尔你牛!

网友:
别的问题都排除了,查查电源是否正常。电压不够,也会提前跳的。

网友:
底部温控器换一个试下……

网友:
我这煲应和底部温控器沒关糸,原先煮饭是电脑控制时间1小时后,转保溫档,正常时无锅巴,底控器是控制万一烧焦,而断电,平时这温控是不工作的。因球釜很厚,所以用电脑控制1小时来保证饭煮熟.很耗电,就是个坑。上传感器是保证煲汤煮稀饭,不漫溢的。个人认为是电脑板问题,但又沒电脑板可换。

网友:
主板上和热敏连接的电阻

网友:
上面盖子的温控有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给厂家售后打个电话,问问技术支持就好办了

网友:
检查一下继电器,检查一下安规电容容量!~黄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