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科普】ro净水器前三级滤芯,啥时候换比较合理?

楼主(2019-03-23):
说明书当然说3-6个月,这是考虑最恶劣的水质、大用量等工况,外加商业需要(买他家的滤芯,恨不得一周一换才好);

本地水质还可以,自来水TDS稳定在130左右。我也只供三口之家烧饭喝水。目前滤芯已经用了一年多,净水TDS稳定在5-7,这种情况下是否继续使用?

有网友2年后才去更换前三级,说目测还可以用,只是锈黄色。

当然,北方那种动不动自来水500-600的,还是早点换为上。

网友A:
mark,我也想知道。刚买了小米的净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我也想知道。刚买了小米的净水器。

小米就按照app提示做吧,他是根据TDS给你做评估的。而且小米换芯傻瓜式。

我其实是懒。。。普通ro机拆开太麻烦,滤芯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米就按照app提示做吧,他是根据TDS给你做评估的。而且小米换芯傻瓜式。

我其实是懒。。。普通ro机拆开 ...

土豪,滤芯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滤芯求赠送。

前三级滤芯,PP和活性炭啊大佬。不是ro滤芯。当然,小米的是贵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三级滤芯,PP和活性炭啊大佬。不是ro滤芯。当然,小米的是贵一点。。。 ...

PP 59 活性炭69 不是贵一点儿的问题了,TB PP棉才2块多一根。。我现在是加了一级普通PP在前面,小米的滤芯能省点儿。

网友C:
我加了一个比较好拆的前置滤芯,我们家自来水是TDS270左右,前三级我一年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一个比较好拆的前置滤芯,我们家自来水是TDS270左右,前三级我一年换一次。 ...

哦。前置滤芯是怎样的?270其实还不算太高。我这里130,我看主要还是管网二次污染导致的。如此看,2年一换应该问题不大;曾经看到网友说自来水70左右的。。。其实不用净水器也可以

网友D:
这个不可以根据TDS值来确定换滤芯的,如果TDS高了或者制水速度慢了换前三级不管用的,前三级总的来说是预处理,保护反渗透膜的。个人认为水源差半年一换,水源干净就一年一换,但是不要超过一年。并不是说第一级不黄不脏就可以继续用,各个滤芯管各自的事情,不是一样的功能。前三级相当于机油机滤,反渗透膜相当于活塞环,不要认为机器能转就不需要换机油,等到机器拉缸冒蓝烟你再换机油就不解决问题了。我在售后当中有好多客户说,我家的水没问题啊!出水不慢啊!不用换滤芯,实际这种认识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可以根据TDS值来确定换滤芯的,如果TDS高了或者制水速度慢了换前三级不管用的,前三级总的来说是预处 ...

还有一根问题,制水速度快慢一般用户是不知道怎么看的,往往误认为龙头的流水速度就是制水的速度,实际这是错误的,这样观察的只是压力桶的出水速度,要观察机子的实际制水速度,要关上压力桶开关,打开水龙头,等一分钟后在看,基本就是机器的实际制水速度。还有,测量出水的TDS值,要这样流上两四五分钟后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根问题,制水速度快慢一般用户是不知道怎么看的,往往误认为龙头的流水速度就是制水的速度,实际这 ...

哦。下次对比测测看。

您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推论,既然500+的水质能6个月换,那我100左右的,用的也不多,(即使从保护ro膜的角度)也应该不止1年就得换。

网友D:
,专业人员

引用 楼主:
哦。下次对比测测看。

您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推论,既然500+的水质能6个月换,那我100左右的,用的也不 ...

水里面的杂志是多种多样的,性质也不一样,并不是能够用TDS值来简单描述的。TDS只是一个笼统的参考值,专业人员或者做研究TDS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里面的杂志是多种多样的,性质也不一样,并不是能够用TDS值来简单描述的。TDS只是一个笼统的参考值,专 ...

这道理就像是中国的海岸线有多长,往细了说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滤芯是起到过滤的作用,既然是过滤,就会有被堵住的可能性,咱家一般都是等出水量小了才换滤芯。因为自来水能自由通过滤芯,就说明滤芯不起作用:自来水干净。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没有前面那些朋友说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商家只是利用一些噱头(TDS值、纯净水、矿泉水,顾客对这些东东云里雾里)来忽悠顾客,仅仅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净水器。
咱有一个同事买了一个6000多元的净水器,说是直饮的。喝了以后觉得与自来水的味道没有什么区别,再拿来烧开,发觉与自来水的水质一样:开水有白色的沉淀。。。咱就直接说,这种净水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E:
直接用自来水烧开水有水垢   净水器的水烧开就没有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自来水烧开水有水垢   净水器的水烧开就没有水垢

这个是肯定的。我是ro,天热不烧直接喝的;但仅凭三级滤芯,要无水垢不可能的。要五级超滤。但超滤速度慢,也无法直接喝。

网友:
我家的空气净化器,都是等到滤芯堵死了,出不来风的时候再换。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