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老电动车电机,换胎、轴承注油、换刹车片

楼主(2019-03-23):
老电动车就是难拆啊……,处处生锈,太难拆了,直接上图吧。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A:
轴承用的是哪个牌子NSK?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怎么拆

网友B:
用了12年的刹车片还刹得住?这车不怎么开吧。。。。我每天开,接近两年,最多三年年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用的是哪个牌子NSK?

不是日本精工NSK,上面标注C&U,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2年的刹车片还刹得住?这车不怎么开吧。。。。我每天开,接近两年,最多三年年就要换了 ...

现在刹还比较灵,车天天骑,这车后刹是脚刹,用得还比较多,雨天一手撑伞一手握转把掌控方向时用脚刹的机率更高

网友C:
是踏板车?一般助力车是手刹啊。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电机可靠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踏板车?一般助力车是手刹啊。

是的,是踏板电摩

网友D:
问一下 我的电动车最近一走就一窜一窜,不能正常行走,电池有电,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厉害了,力气活

网友E:
果然是老货线圈支架是铝的,现在这种电机都是铁的

网友:
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F:
很能折腾,大前天,为了解决我的跑狼的人工倒车时后轮发出执拗声,拆开重装后轮,挪了挪位置,貌似好了,但是,后轮还是死沉,断电后蹬起来费劲,不像原来一摇脚蹬子,车轮可以转好几圈,空转不吱扭就算了,装上,结果,昨天换了电瓶今天长途奔袭回老家出殡,这一路上心烦,吱吱吱吱,一声连一声的,只有捏住一点闸还不能断电的状态下,声音最小,调后闸的顶丝也不行,已经是最紧了,空转只有这里的时候不吱扭,我堂弟说了一句话,很启发,说是会不会是轴承的问题,因为今天回去的路上好几次急刹车,好几次坠入马路上的深坑,颠了车子后,起步很吃力,这可是新电瓶啊,远没有13年正月初五刚收这个车子的时候那么顺溜,那时候回老家,要1/2H就够了,现在要5/6H虽然走的外环,竟然走了50分钟
回头有空再拆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我的电动车最近一走就一窜一窜,不能正常行走,电池有电,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

有电一窜一窜的,多数情况下是电机霍尔元件出现了问题,先排查电机外围的连接线路(包括三组相线),重点排查电机霍尔连接线,看有无虚接,再测量霍尔的5V工作电压,看是否正常,最后排查电机内的霍尔元件……
如果你最近动过整车线路的话,还应考虑重新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老货线圈支架是铝的,现在这种电机都是铁的

铝有铝的优点,铁有铁的特长。
铝的重量轻,不生锈,但成本相对铁的来说要高,稍有变形就只能报废。
铁的成本低,少许变形通常都可以整形,但重量大,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能折腾,大前天,为了解决我的跑狼的人工倒车时后轮发出执拗声,拆开重装后轮,挪了挪位置,貌似好了,但 ...

是不是轴承走“外圆”了,我的车前轮轴承就走过“外圆”,自己拆开后用矿泉水瓶塑料片(当时想找雪碧铝片的,可没找到,就用矿泉水瓶塑料片代用了)修好了,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仍然很好

网友:
好体力,这活一般人干不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