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R6220变砖,重刷无效?

楼主(2019-03-23):
在web页面升级固件时突然断电,然后就悲剧了。
路由器通电后,电源灯闪一下就熄灭,Lan口和USB口灯常亮,无法ping通路由器,但可以通过arp命令查看到路由器的mac地址。通电后的指示灯:

nmrpflash写入固件时wan口亮,lan口闪烁。

用nmrpflash命令写入固件,看上去很正常,完成后提示重启路由器,重启过后还是照旧。

怎么破这个?

网友:
上编程器啊

网友:
拆下存储卡重刷

网友:
bootloader坏了吧  编程器刷机 或者试试ttl看调试信息

楼主:
自问自答了
用tftp写入固件成功

楼主:
R6220是Nand flash,一个编程器能买几个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