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M12.M18两用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3-23):
手上有几个M12和M18的电池,以前没有原装充电器,都是用的傻充,因为电芯的一致性比较好,所以用傻充也没出过问题,这次在闲鱼上看到这个原装充电器价格还算不错,就买回来了

看外观虽然有点脏,但没什么损伤,感觉做做卫生成色应该还可以

原来是输入120V的,卖家已经改成220了

充电电流3A,虽然不是6A的快充,但3A感觉也足够了,电流太大对电芯寿命也不利

缝隙处灰尘比较多,以前应该是放工地上用的

原装的插头,一边的头子比较宽,用现在的国标插座插不进,要打磨一下

插电池试试,能正常充电

电池快充满了,所以充电电流没有3A了,估计接近1A吧,

楼主:
拆开,看起来是原装的

这里的铜箔割开了,后面的两个滤波电容就由并联就变成串联了,好像是这样

原装200伏的滤波电容

这个压敏电阻好像换过,其他的没发现有动过的地方了

压敏电阻14D471K的参数:

封装:14D直插

电压:470V

电流:4500A/6000A

钳位电压:775V

容值:430pF

功率:0.6W

楼主:
拆完了,拿去洗洗刷刷洗个澡,搞完卫生再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确实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平衡充?体积真够大的

网友:
米沃奇的m12系列,
构筑了最齐全的充电式电动工具的平台,没有之一

网友:
卖家割一刀位置是错误的!应该割在R4下方到整流桥之间,他这种割法下边的电容没有了泄放电阻R4!

网友:
质量很好,值得玩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散热强劲。

网友:
高改低容易,低改高麻烦呀

网友(2019-10-18):
110改220原来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2020-06-20):
老板这个多少入手的啊

网友(2021-03-06):
我想买个傻充先充充我的电池,新的,放了两年没用就充不进去了,用傻充怎么充,请赐教。

网友(2021-09-08):
我有好多个 新的

网友:
原装也是傻充,只是充电器做工更好点,而且集中了保护。电动工具就很少有用平衡充的,都是靠电芯平衡,反正是工具,坏了随时换。

网友A(2021-11-10):
我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但下面的芯片烧了,帮我看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但下面的芯片烧了,帮我看看型号

当年我修这个充电器也是烧了这个芯片,型号是TOP256EN,多买几个备用吧反正也不贵,我当时是换第一片上去后一加电就烧,再去查周边没其它问题,后来硬着头皮换了第二片再加电,结果正常了,可能是芯片质量不太好

网友:
请问,用傻充怎么冲的,正负极和多大的识别电阻,怎么接电池的?求教求教!!!

网友(2022-04-30):
原装货还是不错的,,比东城的好多了

网友(2023-04-27):
这个120v改220v这么容易啊,我的一个笔记本电源是120v的,想改220v,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