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 红米1 TD版拆解,基本上没怎么用的一台手机

楼主(2019-03-24):
左边那部就是今天要拆解的手机,红米一代 移动版
13年的价格屠夫啊,4核 1G运存的手机只卖699元
正巧那时候我没买多久的NEXUS4,屏幕坏了,要发回香港保修,
没有别的手机用,就干脆买了这台红米。临时用了一小段时间

外观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个比较性的东西,四四方方,规规矩矩,
正面与索尼的XPERIA Z系列类似,四方设计,大额头大下巴+厚重的边框
背面类似三星Galaxy S4的风格,稍微做了点圆弧设计,拿着没那么割手
小米后来把这个风格用在小米4上了

这台红米按道理说算是用过的时间最短,但又是最早放进“吃灰手机”里的机型了,
同一时间买来玩的夏普306SH,我好歹还从13年玩到了18年,又买了一整套配件给它续命

摘下保护壳,成色还很好呢,我记得这台手机我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
除了在15年发现扬声器不响了,拆开修过一次,其他的倒是一点也没动。

按键这里原本是镀铬的,时间久了全一块块的掉了
留下了黑色的塑料底

当时这个手机有两个诟病,一是microUSB接口是方的,
没有防呆设计的那种斜边,很容易弄反,插不进去,
久而久之接口就被桶坏了,这个问题直到小米开始使用type-C接口后才解决
还有个问题,红米一代的三大金刚没有背光灯,而且要按的比较准才能识别到
用起来的话稍微有点不方便

拆开后盖

现在的手机为了节约内部空间,塞进更大容量的电池进去,还有做全密封防水处理,
几乎已经看不到过去这种可拆卸电池的设计了

红米的用料还是挺足的,那时候很多手机的摄像头镜面是塑料的
而红米用了玻璃的,避免日常使用在上面留下划痕,但镜片没有做涂层处理,
比容易黏指纹油污之类的脏东西

当时随手机一起买的8G存储卡(保护壳和屏幕上那张膜也是)
手机SIM卡还只能用大卡

外放喇叭之前被我换过

小米的这种尾插真的容易坏,
我这台用的不久加上我还算爱惜,所以这里没有修过

板子的话没什么亮点,跟外观一样,规规矩矩的

800W像素的主摄像头,效果在那时候看其实还可以的

触摸排线

震动器是黏在中框的小板上的

显示屏的排线,部分针脚有发黑的地方
功能什么倒是正常

拆除主板
主板的背面

后置摄像头黏住了,这次就不拆了
前置摄像头和距离、光线感应器、外放扬声器
是在同一条排线上的

主板的一些细节,做工用料的话,还是对的起这个售价的

版号

屏蔽罩可以拆,拆开看看

SOC:联发科 MT6589T  4核心 最高频率1.5Ghz

ROM(RAM集成在里面):SanDisk  SD7DP28C-4G EMMC
联通和其他版本的是:三星KM5U000VM

电源管理芯片:联发科 MT6320GA

上面那颗是中频IC MT6168
下面那颗是射频IC RF9810

象征性的挤些硅脂在SOC上,洗板水把显示排线座那发黑的地方刷干净
就装回去了

说实话,那时候700左右的手机,红米的显示效果在这个价位里面还算比较好了
非全贴合屏里灰屏效果做的最不明显的

屏幕分辨率的话,720P现在看肯定不行了,和后期1080P的一比,
颗粒感就明显很多

配置早已经不入流了,新版本的软件运行起来各种卡顿
最关键的一点,这个手机是移动3G的定制版,现在的移动3G网络已经退网了
只保留2G和4G,也就意味着,这部手机除了打电话发短信,是用不了数据流量上网的

网友A:
做工太差劲,贴片电阻、电容都焊接的七歪八扭的

网友:
这货,摊上还是很常见的。TF卡,不用拆电池就能取下来,很方便。2g,还是能上网的,只是速度比较慢。

网友:
1s电信版路过,电信现在还能用3G信号。

网友B:
红米刚出那会是很难买到的,,好像是星期二,全民守着抢,抢到一个就能加钱卖.
大多数人买是要超过千元的.我见过1200买的.

方形尾插是最大败笔,官方还死不承认~~

网友:
好早的手机了,记得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太差劲,贴片电阻、电容都焊接的七歪八扭的

贴上元器件回流焊出来,稍微歪了点就叫做工差劲?那以前诺基亚一大半的高端手机在你这都可以叫差劲了,红米这个白菜机比它们焊的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刚出那会是很难买到的,,好像是星期二,全民守着抢,抢到一个就能加钱卖.
大多数人买是要超过千元的.我见 ...

我记得买它还是在京东买到的,搭个79块钱的配件(存储卡、保护壳、贴膜、挂绳),抢都不用抢,直接买的。可能我这个版本本身就不好,买的人不多,比较容易吧。

那个接口的确是个大问题,我最早的小米1、小米2,还有我妈妈的红米2A,都换过插口,不是充不了电就是充电非常慢坏掉的。

网友:
小米手机相对做工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记得当年是299包邮的

网友:
我的是一代联通版的

网友:
当年比较火的一款机子,3G的各种制式确实让人头疼,还好4G以后都全网通了。

网友:
吐槽下NEXUS4  ,LG代工的,真的很差,触屏我也换过一次,后来又坏,就不修了,电池也是,用来20%左右就关机了。关机键不灵

网友:
我当时买的红米1s,用电信卡

网友(2019-10-17):
手机蛮多的,但都过时了,只能用来玩小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