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P900奇葩速度!

楼主(2019-03-24):
咸鱼又买到个威刚的SP900,正品,卖家说能认盘就是很慢,到手一测试我就笑了!

这还是固态硬盘么!比U盘都慢! trim、安全擦除,完了再测速还是一样的慢,读了一下数据,看开机数和通电时间,是原盘没开过卡的,PE数已用超过2/3,开卡完成后,测速是这样:

威刚的盘,用的闪存型号很多啊,有镁光的,有intel的,还有闪迪的。           这个跟之前收的不一样,是镁光NW542原片。

网友:
颗粒不行了,所以一个成熟的产品不是5年以内就可以定义的,我指的是主控!之前2281有很多桂冠:压缩算法、先进的平衡磨损、比较强的ECC校验算法,但是现在看来“一个老而将死之人,天天拖入ICU病房去抢救,不是插管就是心脏强行复苏,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是打这个比方说明老化降速厉害的块,不行就应该早放弃,硬拖是一种痛苦,尽管你ECC纠错”医术“高明,那又咋得啦?SSD瞬时速度被突降到几M左右,数据是没丢,用的人不难受吗?

相反我觉得那些难得糊涂的主控,ECC校验粗放型的,早点把颗粒送上西天的,也比死拖硬拽的强,比如智微JMF系列的,功夫不高靠两把菜刀,其实挺干脆的,平衡磨损差点先吧老不死的累死了,然后再降容开个盘,这也是一种省钱的策略。不见得有有很高功夫的ECC和LDPC就是强的,关键是效率太低

网友:
8片NW542=4片NW544,贴2246en有520/150的读写速度。260读取速度上了SATA2接口吗?

网友(2019-08-19):
楼主有开卡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