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路由器真的那么好吗?

楼主(2019-03-24):
好多型号都上千了,值得花这么多钱在一个路由器上吗?毕竟普通路由器才不到200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你看上千的华硕是几千兆的网速。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高端的确实偏高,但性能确实也强不少,所以,看需要买

网友:
如果200的够用,那就不用考虑高价的!

网友:
朋友买了!总结就一个字“值”

网友A:
华硕固件出了名稳定、华硕路由一般都是堆硬件,一般是那些玩家庭影音发烧友玩多一点。别人一部电影就几十G,还要放在内网随时观看,住的是别墅级,信号覆盖又要好,搞干扰又要强,宽带动不动就是一百兆以上的对等专线,两三百的路由能抗得住?

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不买贵,只买对。

网友:
他们的口号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玩命拉动GDP,千元理由不算啥,。哇咔咔

网友:
华硕垃圾,经常断网。
我买的网件R7800,1100软妹币。

网友:
作为ac58u(自编译openwrt),ac68u(原版Merlin),ac86u(原厂)用户表示,真的那么好!

如果不喜欢华硕可以选择网件,同样那么好!

网友:
贵有贵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固件出了名稳定、华硕路由一般都是堆硬件,一般是那些玩家庭影音发烧友玩多一点。别人一部电影就几十G ...

就是的,各取所需了,就象汽车一样。

网友:
7620的路由器除了要**、usb下载、多wan口以及各种插件外没特殊要求的都刷成华硕的,胜在稳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适合自己的就好,不过华硕有信仰充值。

网友:
买过600多的,ac1900p,无感,信号强度一般,家庭带机量就这么多,亏几十块卖了

网友:
说的难听点,说值不值,只是因为我们穷。
不要用穷人的思维去想有钱人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