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哪位大神能帮忙修修技嘉b75-d3v主板,价格好谈,谢谢了!

楼主(2019-03-24):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能修不,如能修请联系。故障现象:开机各种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转再停,如此循环,停、转基本都是2--3秒。我所做的努力:换电源,拔独显,拔内存,扣电池,拆出主板,cpu重插等,均以失败告终。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A:
试着把两个Bios拔下来,华硕官网下载固件重刷下试试,有可能是坏了一个Bios。

网友:
抢修过这样一个情况的电脑,后来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当时急用,直接用转接头接硬盘电源线上,开机就转。
但是问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两个Bios拔下来,华硕官网下载固件重刷下试试,有可能是坏了一个Bios。 ...

可是这个我用一般都会用技嘉的啊
BIOS问题没错!!

网友:
用测试卡测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测试cpu供电,南桥北桥内存显卡供电,总之看上去是供电保护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EP 43 主板也是这个毛病,后来发现原来是机箱热胀冷缩主板有点变形,主板接触不良,把固定主板的6个螺丝留下3个,并且不上紧,就没发过这个毛病

网友:
CPU有试过接触不良 出现这种状况   但是其他BIOS的也有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去电脑城 小问题一般20-30 元能修好

楼主:
有能修的大神块出来吧,我相信咱们论坛。

楼主:
来人帮帮忙啊!

网友:
邮寄给我吧,我帮你看看咋回事。

网友:
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寄给专业修的,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故障,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偶尔会这样,插拔电源插口几下就好了,是主板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
把cpu供电的那根线拔了,开机看看是不是风扇一直转不断电重启了? 如果是的话就查一下CPU供电那几个mos管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反复重启,应该是缺少某个供电或者信号。我可以帮忙。

网友:
联想H61也有这个问题,修过BIOS又坏了就没再折腾了

网友:
初步判断,主板的电源电路有问题,以致送往atx电源的pwg(powergood)信号上下波动,atx电源插头的绿色线,电源就打开关闭打开关闭。b75的板子老了,不值钱了,送修来回运费,成本,重买算了。学习的可以搞搞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