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修下扫秒型的电子表

楼主(2019-03-24):
一个表芯,因为装上新电池也不能走针了,估计是接触不良,拆开来修修

长针是秒针,打开壳就能明显看到,正间那个齿轮轴,拔出来,把旁边几个齿轮也拆出来

这个黑的小的,是电磁摆齿轮,配合线圈做成步进马达

这个是芯片,提供时针信号及控制输出给线圈,提供驱动能力

上面触点已经磨损严重了,每次换电池,都会使触点有动作,虽然每次影响都不大,但必竟有损失,所以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触点损坏

找片铜片焊上面,境加接触点铜片

这铜片就放置在这两个不锈钢触点位置,焊在电路板上既可
修复完成后,把所有齿轮按顺序装回,就能正常使用了,这只是电子表的一种损坏型式,还有断线圈的,只要毛病找到了,就很容易修复

网友A:
山寨货啊,一块电池两个月就没电了,建议十元钱买个霸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啊,一块电池两个月就没电了,建议十元钱买个霸王的。

这个还真不象山寨货,这是十三年前买的,扫秒静音型的,使用玩具淘汰下来的电池,换上能使用一年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早就不修了。

网友B:
淘汰电池还能用一年多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电池还能用一年多  厉害了

挺厉害吧,满省电的表。

网友C:
你有没有遇到过线圈没问题,接触也没问题,就是马达不转的情况,是不是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遇到过线圈没问题,接触也没问题,就是马达不转的情况,是不是电路坏了? ...

应该是吧,要么就是晶振坏了。

网友:
这表挺费电的

楼主:
其实这类表省电和费电和线圈的圈数及线径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类表省电和费电和线圈的圈数及线径有一定关系的。

还有铁芯的厚度,地摊的钟芯是什么都省。

网友:
半路电能用一年?惊讶,电流不测一下?我家那个也扫秒,用了约8年(忘了,约數),3.7锂电,串D降压,串电阻测是0.5mA。

网友(2019-04-23):
我家那钟换完电池秒针一直在原地踏步。我看来里面齿轮在动,秒针就一直在老位置上不去

网友:
头回见这么大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