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唱戏机换卡座

楼主(2019-03-24):
TF座接触不良更换

网友:
用风枪拆的吗

网友:
这个用烙铁也很好拆的

楼主:
这个用风枪好拆好装,烙铁也行但没这美观

网友A:
大概用多少度 可以融锡但里面塑料不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用多少度 可以融锡但里面塑料不软化

370背面吹,一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