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W传统镇流器能否改成电子镇流

楼主(2019-03-24):
传统的3500W 镝灯镇流器重量重,体积大,发热量也大容易烧毁。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改为电子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请温总给个电路或是给个思路

网友:
使用电子镇流器与这个镇流器没有可比性,电子镇流器可靠性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温总给个电路或是给个思路

https://m.hqew.com/tech/circuit_406054

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
直接换LED路灯,改那个费用更大,还改来改去风险大

网友:
植物照明的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也就1kW,1k5顶天了。市场上没见过3500W的量产电子镇流器,需要定制吧。

网友:
PM4020H  ,,,, 这个组装电路的功能神似以前的 IRS2453D,

网友:
如果情况允许,改led不是更好,如果不允许,可以用老式镇流器再加个散热风扇,可能会耐用一点,

网友:
建议上风扇加散热片,在串入一温控开关可保证长期运行

网友(2019-06-24):
铜线比铝线好用

网友(2019-09-23):
这么大功率的电子镇流器也不便宜了,还没有这个可靠性高,又经久耐用。3.5KW的电子镇流器没有性价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