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宇电温控表

楼主(2019-03-24):
宇电温控表

尺寸90*90
有两款
一款是207有一路报警输出(三位数显示)
一款是516有一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报警输出(四位数显示)

比价格为207

楼主:
宇电温控表AI-207 GL0 90*90 帮朋友接控制柜,订单减少。年底清

可提供技术支持及配少量补偿导线

型号定义
仪表型号由 5 部分组成,如下:AI-508 A G L2 L2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表示仪表型号AI-508 型人工智能温度控制器,0.3 级测量精度,1℃或 1。F 显示分辩率

② 表示仪表面板尺寸规格A 面板 96×96mm,开口 92×92mm,插入深度 100mmD 面板 72×72mm,开口 68×68mm,插入深度 95mmD2 面板 48×48mm,开口 45×45mm,插入深度 95mmE 面板 48×96mm(宽 × 高),开口 45×92mm,插入深度 100mmF 面板 96×48mm(宽 × 高),开口 92×45mm,插入深度 100mm

③ 表示仪表主输出(OUTP)安装的模块规格

L1 表示为继电器输出,规格为 2A/250VAC,大体积,仅常开端具备火花吸收功能

L2 表示安装有常开 + 常闭端的小体积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1A/250VAC

G 表示为 S*R 电压输出,规格为 12VDC/30mA

W1 表示无触点可控硅开关输出,适合驱动 80A 以下交流接触器,干扰低,长寿命

K1 表示为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 仅 1 路触发输出,适合单相电源)

K3 表示为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可触发 5~500A 的双向可控硅、2 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连接或可控硅功率模块

④ 表示仪表报警(ALM)安装的模块规格,可作为第一路报警输出。

N 或不写表示没有安装模块

L0 表示安装有常开 + 常闭端的大体积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2A/250VAC,支持 AL1 报警输出

L2 表示安装有常开 + 常闭端的小体积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1A/250VAC,支持 AL1 报警输出

L5 表示安装 2 路常开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2A/250VAC,可支持 AL1 及AL2 两路报警输出

⑤ 表示仪表辅助输出(AUX)安装的模块规格,可作第二路报警输出N 或不写表示没有安装模块

L0 表示安装有常开 + 常闭端的大体积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2A/250VAC,支持 AU1 报警输出

L2 表示安装有常开 + 常闭端的小体积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1A/250VAC,支持 AU1 报警输出

L5 表示安装 2 路常开继电器模块,规格为 2A/250VAC,可支持 AU1 及AU2 两路报警输出

注 1:对于 D2 尺寸仪表受体积限制,当 AUX 位置安装 L5 或 L1 模块时,OUTP 位置不能安装 L1 大体积模块,可用 L2 替代。注 2:D、D2 尺寸仪表无法安装 K3 模块;D2 没有 ALM 模块插座;D 在ALM 位置无法安装 L5 双路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A:
都不能程序段控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能程序段控温啊

不能的,不能自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