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创维70E91FM-W多媒体交互一体机的红外触摸板,各位坛友猜猜售后要价几钱?

楼主(2019-03-24):
原贴:求助,创维70E91FM-W多媒体交互一体机,红外触摸屏不起作用,求大神帮忙.经交换试机,确定是屏前面的红外触摸模组的问题,一共是14条,其中发射7条,接收7条.准备更换了,可是售后的价格令人咂舌,大家猜猜要多少钱?

网友:
你这个拿手机拍照模式看发射头有无红外线 然后再遥控器对准接收器一个一个量 看看是否是接收头坏 坏了就要量电压是否超标 没坏你就要看芯片了  话说你这个7对全坏了吗 正常不应该全坏啊 要全坏你就要检查下电压了

网友:
售后应该上千吧

楼主:
确实,要1K2+

网友:
正常,
整机的所有配件,售后价格加起来,购买N个新机的!

n天不开张,开张吃n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