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了个假金士顿SV300S37A,重新开卡出问题了Compare Flash ID Fail(03)解决

楼主(2019-03-24):
买了个假金士顿SV300S37A,进系统出现蓝屏,准备重新开卡,
主控是SM2246XT
闪存芯片是:TH58TEG8DDJBA8C,
flash id 是:98,DE,94,93,76,D7

开卡出现报错:Compare Flash ID Fail(03)

个人增加的参数如下:
A115=Toshiba,64Gbit,<font color="#ff8c00">TH58TEG8DDJBABC</font>
Toshiba,64Gbit,<font color="#ff8c00">TH58TEG8DDJBABC</font>=<font color="#ff8c00">98,DE,94,93,76,D7</font>,1,16,1280,04096,0256,02092,02018,01000,01,01,01,1,42,19,0,05,73,00,0000,A2,00,20,20,20,25,10,00,02,01,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3,00,01,00,00,00,00,66,66,55,55,0000,

是从
A2=Toshiba,64Gbit,TC58TEG6DCJTA00
Toshiba,64Gbit,TC58TEG6DCJTA00=98,DE,84,93,72,57,1,16,1280,04096,0256,02092,02018,01000,01,01,01,1,42,19,0,05,73,00,0000,A2,00,20,20,20,25,10,00,02,01,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3,00,01,00,00,00,00,66,66,55,55,0000,

参数修改而来,请教还要怎么做修改?

楼主:
补充一张闪存特写

网友A:
看起来闪存用的是二手拆机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闪存用的是二手拆机片

并且有打磨迹象

网友B:
怎么还带格式的?应该是纯文本,先多换几个版本,有的能直接识别就可以开,实在找不到再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带格式的?应该是纯文本,先多换几个版本,有的能直接识别就可以开,实在找不到再自己改 ...

发来论坛带上格式,有试好几个了,都不行,才自己改的

网友:
多试几个工具一般auto都能识别

网友:
开卡设定页面选择单个CE开卡。估计有闪存挂了。

网友B:
按说假金士顿的固态是相对容易开卡成功的,你这盘子多大容量?如果是128G的那应该有4片闪存,你这闪存看起来像是稀泥巴里捞出来的,大概率是盖标片,标的型号是32GB一颗,那参数怎么能照搬8G的片子呢,肯定是不行的啦,去老站多翻翻贴子,那里藏了好多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假金士顿的固态是相对容易开卡成功的,你这盘子多大容量?如果是128G的那应该有4片闪存,你这闪存看起 ...

64G的,容量小,找了好多些开卡工具了

网友:
楼主软件 ID识别那里就是错的
闪存型号:TH58TEG8DDJBA8C 闪存ID:98DE949376D7 这个闪存颗粒是 MLC的 不是软件上显示的SLC的

网友(2021-05-24):
C_Pret_LowerCapacity Fail(3D1)

网友(2021-10-16):
楼主,我有也Compare Flash ID Fail(03)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2024-04-28):
恭喜楼主中奖了,本人也有一个假的SV300S37A——120G,主控跟楼主的一样,可是NAND是三星的

网友:
现在的仿冒技术太恐怖了,重灾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