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大神看看这是个啥芯片

楼主(2019-03-24):
如题,富可视投影机主板上的,没图纸,实在是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
没见过,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你机器什么故障嘛

网友:
这个是芯片?就是一楼说的光电开关,红外的,检测机械结构位置或者测速用的,一般不会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