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NW911上SM3281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03-24):
SM3281AB贴了两片NW911,用正片工具开显示DBF中找不到匹配的ID,用黑片工具也是显示检查闪存失败,但是在库里明明有这个参数啊。我自己琢磨了下是不是因为被分配到了CE1和CE2,而CE0空着的关系呢?如果是这个原因有没有大侠知道SM3281的CE跳线在哪儿怎么跳哇?

网友A:
主控边上一横一竖的就是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边上一横一竖的就是CE跳线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边上一横一竖的就是CE跳线

哪都有你

网友:
我乐于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边上一横一竖的就是CE跳线

试过了,默认的跳线是竖着有横着空,我把横着的补上变成32G,只认出一个CE1,把横着的保留去掉竖着的,结果和默认的一样也是CE1和CE2。。。。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默认的跳线是竖着有横着空,我把横着的补上变成32G,只认出一个CE1,把横着的保留去掉竖着的,结果 ...

颗粒是几CE的,贴在哪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是几CE的,贴在哪一面

1CE的,就贴在主控背面。我换了单颗试了,也是认在CE1.... CE跳线都拿掉也是一样认在CE1,真是奇怪了,两个CE跳线都贴上就不认,无论贴哪一个跳线或者都不贴跳线就是CE1

网友B:
引用 楼主:
1CE的,就贴在主控背面。我换了单颗试了,也是认在CE1.... CE跳线都拿掉也是一样认在CE1,真是奇怪了,两 ...

单片闪存旋转180度后贴上就能识别CE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闪存旋转180度后贴上就能识别CE0。

你是说我的1脚贴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的1脚贴反了?

如果是单CE的闪存,你肯定贴反了。

网友C:
能给个板子图吗,这么干说好没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板子图吗,这么干说好没劲的

已更新图片,请大侠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闪存旋转180度后贴上就能识别CE0。

转过来了果真在CE0了,现在开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ING, 继续研究

楼主:
已搞定,把容量控制在80%,开过去了,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贴反了?紫薯布丁

楼主:
是反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大树家的板子,说明的是BGA的1脚靠近尾巴处,我就按说明贴的,结果是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反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大树家的板子,说明的是BGA的1脚靠近尾巴处,我就按说明贴的,结果是反的 ...

看文字说明不如看丝印 丝印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文字说明不如看丝印 丝印错不了

大佬啊.大佬

网友:
楼主闪存颗粒详细资料,如下图
闪存Code:NW911 闪存ID:MT29F256G08EBHAF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