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JNR3210改285G

楼主(2019-03-24):
见图,不太难,试过300M的光宽,可以跑满,开QOS和不开QOS区别明显

网友(2019-12-07):
这是千兆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得加散热片,这个芯片发热大

楼主:
还是好稳定,而且这个285G开机特快,据说是用什么COS编的

网友(2020-02-16):
楼主能不能分享个JNR3210的编程器固件呢

网友(2020-03-23):
我也刚改了一个,楼主改后灯正常么?怎么调教的指示灯?

网友:
我还改的双系统,原来的FLASH还在,又编程器烧了一块285G芯片叠焊了,通过一个自锁开关来切换固件,想要什么系统要什么系统。
就是该285G后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