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硬盘盒子USB的5V供电能否替代12V供电

楼主(2019-03-24):
现在的SSD固态盘工作电流有的也不小,比如三星的860EVO都达到1.2A,因此好多硬盘盒子,都有外接电源,外接电源有12V,也有5V的。
请教高手们,5V的外接电源的硬盘盒,是不是把输入的5V进行了升压成12V再供给电路板啊?假如不使用外接电源,而采用下面的双头供电的USB线缆,是不是可以弥补供电不足的状况。

网友:
5V供电的里面是装2.5寸硬盘,12V供电的里面是装3.5寸硬盘

网友:
2.5寸的硬盘盒只能用5V,没有电压12V转5V部分。3.5寸的硬盘盒才用12V,其中有12V转5V。3.5寸硬盘需要5V12V一起供电。

网友:
3.5f寸才用12v

网友:
问题不大
标1。2 就是指全带
而不是正常读写

网友(2020-08-30):
还是用一分二的usb供电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