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机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9-03-24):
小米4s手机摔坏屏幕了,当时摔坏还能打通电话以为主板没啥问题,后面淘宝买了一套屏幕总成但换上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小米logo反复闪烁,拔掉电池连接充电器能正常进入系统,连接电池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连接充电器测量主板电池接口只有0.6v左右电压,没有接电池情况下。由于平时不搞手机维修没有那么多备用件,不想买一堆配件回来,如果是电池问题还可以买块回来试试,要是主板问题就放弃了

楼主:
当时摔坏屏幕电池还有电,还能打通电话,现在一点电量也没有了,插充电器就会反复重启小米logo,拔掉电池就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A:
百分百电池坏··

网友B:
看起来好复杂,不懂,按描述应该是电池问题,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拆电池保护板加其它锂电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电池坏··

但是摔坏的时候电池还有电量,能打通电话,后面电量消耗完了,昨天新屏到了才发现不能充电,单独接充电器又能进入系统,主板充电口不接电池输出电压0.6v左右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复杂,不懂,按描述应该是电池问题,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拆电池保护板加其它锂电芯一试。 ...

知道不接电池的情况下,主板接口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C:
小米电池过放很容易玩完,我遇到2次同样是无限重启,换电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电池过放很容易玩完,我遇到2次同样是无限重启,换电池解决

不存在过放吧,有保护电路啊,关键对手机不熟悉,手机主板电池接口不接电池电压多少正常啊

网友D:
你这个明显是电池保护了!

把小米手机电池拆下 来,电池到保护板有电极连接,从连接处接可调电源充电可以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明显是电池保护了!

把小米手机电池拆下 来,电池到保护板有电极连接,从连接处接可调电源充电可以 ...

就算是电池输出保护也应该不会出现不能充电吧?我试过电池排线接口接电源没反应,充不了电,就算充不了电为啥会影响主板工作呢?拔掉电池反而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是电池输出保护也应该不会出现不能充电吧?我试过电池排线接口接电源没反应,充不了电,就算充不了电 ...

手机上有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对手机电池充电有记录信息的。

要么,你去 淘宝买个激活板吧,一样的可以通过充电口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有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对手机电池充电有记录信息的。

要么,你去 淘宝买个激活板吧,一样的可以 ...

我没有单独对电池放电过啊,就前两天手机摔坏自己消耗完的,怎么会需要激活呢?那平时我们用到自动关机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问有这种可能吗?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摔坏屏幕电池还有电,还能打通电话,现在一点电量也没有了,插充电器就会反复重启小米logo,拔掉电池就 ...

电池亏电了,单独给电池充满或者充半个小时再装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电池过放很容易玩完,我遇到2次同样是无限重启,换电池解决

3v就不能开机了,昨天试过一块了,3.5-3.4就关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有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对手机电池充电有记录信息的。

要么,你去 淘宝买个激活板吧,一样的可以 ...

自动关机电压还有3.5v左右,还可以充电,你的电池现在估计就在3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关机电压还有3.5v左右,还可以充电,你的电池现在估计就在3v左右了。 ...

关键我也是用到自动关机啊,按理电池不会亏电到3v啊,知道主板电池接口在不连接电池情况下用充电器会有多少电压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摔坏的时候电池还有电量,能打通电话,后面电量消耗完了,昨天新屏到了才发现不能充电,单独接充电器 ...

正常··就是电池问题··排线断了·我碰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电池问题··排线断了·我碰到几个

排线断了的话跟没接电池应该一样啊,我现在不接电池连接充电器能开机,接上电池反而开不了,如果排线断的话解释不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排线断了的话跟没接电池应该一样啊,我现在不接电池连接充电器能开机,接上电池反而开不了,如果排线断的 ...

很简单,你把电池保护板接到一个18650上试试能不能开机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你把电池保护板接到一个18650上试试能不能开机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呀 ...

小米接口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