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V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后双核电压输出

楼主(2019-03-24):
本人学习各位DIY高手,终于将一台36V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由41.5V改为38.5V,配合网上购买的《5A大功率XL4015 75W DC-DC可调降压模块 》组成可调电源,其过程就是将TL431参考极连接输出正极的几个串联电阻其中一个减小,在改制过程中,测量发现除了最后连接正极的电压是38.5V外,串联电阻连接点测量电压为27.5V,我想可否由此点再输出一路电压用于T12电烙铁的使用,不知电压是否太高而影响T12电烙铁的使用。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这个是取样电阻,只有电压没有功率的,怎么带得动T12
真接了T12你那个38v也没有了

网友B:
再买一个DC-DC模块,最少3A输出的,把38.5V降为24V就可以了。例如LM2596什么的模块就很合适。

网友C:
XL4015耐压36v的吧,你这个电压有点高了
铅酸充电器是三段的,你无负载的时候改到38.5v如果浮充没断掉,带负载后电压要升高超过40v了,搞不好没用多久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取样电阻,只有电压没有功率的,怎么带得动T12
真接了T12你那个38v也没有了 ...

你说的我明白了,我就没必要在此处输出电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DC-DC模块,最少3A输出的,把38.5V降为24V就可以了。例如LM2596什么的模块就很合适。 ...

谢谢提示,这种方法也不错,但我想也没有必要将可调电源与T12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4015耐压36v的吧,你这个电压有点高了
铅酸充电器是三段的,你无负载的时候改到38.5v如果浮充没断掉,带 ...

谢谢指点,有关浮充的事情我倒没注意,请教一下如何断掉浮充?看样子要不断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有关浮充的事情我倒没注意,请教一下如何断掉浮充?看样子要不断学习交流。 ...

不同充电器不一样,一般会在tl431电压比较电阻这块并联一个电阻和控制脚,这个你得自己查电路板

楼主:
昨天有空,又将充电器拿出来折腾,在三个串联的上取样电阻中的上端第一节点断开,接入一个双向开关,一是按正常接入第三个电阻,另一是直接接入输出的正极,这样可以分别输出38V与24V电压。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当转向24V时,充电器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不知是否大家说的“打嗝”现象? 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处理? 此时接入T12电烙铁也会加热可以焊接,不知对T12控制线路是否有影响? 说实在按照@hdz1975朋友的建议,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学习一下。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