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电视盒子的NFS或者网上邻居

楼主(2019-03-24):
后面的USB 识别不到优盘了,怎样利用电视盒子的NFS共享传输文件?

网友A:
盒子上安装KODI,使用SMB访问局域网,可以看到接在路由器上的移动硬盘,或者计算机的共享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上安装KODI,使用SMB访问局域网,可以看到接在路由器上的移动硬盘,或者计算机的共享文件夹 ...

KODI不支持32位的WIN7 要WIN7 SP1也就是最新的系统才支持,手机版本安卓我找不到汉语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