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为什么搭配MLC也会掉速啊?

楼主(2019-03-24):
有几个问题搞不懂啊:
第一,既然是开L06B,那就是MLC模式,为什么搭配MLC了SM2258XT还要开模拟SLC,开了速度反而降低。
模拟SLC爽不过三秒,然后就是速度暴跌
第二,为什么搭配L06B的MLC闪存,2258XT还会在写入超过容量一半后掉速呢?是固件的锅还是本来就是2258XT的锅
事情的原委:

今天早上弄了个HY的120G盘,SM2258XT+PFF37(三片),以前是120G的,前些天掉盘了。今天拿出来量产

试了所有的软件,发现都是识别成MT29F256G08CBCBB(L06B),L06B是MLC的编号,容量只有32G,盘上只有三片闪存,原来肯定是被开成B0KB了,不过好像网上没有流出B0KB的固件,现在只能开成90G了。

开卡很顺利

不过测速就很糟糕, 一开始就直接掉速,惨不忍睹,懒得测下去了

然后把SLC模拟给关了

重新测速,发现容量过半45G的时候还是掉速,从125掉到25左右

网友A:
这玩意儿我都是凑够双数贴2246EN,58XT我都留着贴海力士闪迪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我都是凑够双数贴2246EN,58XT我都留着贴海力士闪迪之类的

我靠,这是歧视海力士啊

网友B(2019-10-26):
我刚贴好一个58XT+4片PFF37的,最新软件也只能开L06B,不能开TLC,固件版本R0831B0,自动容量开出来120G,手动设128G不行;

开SLC模式:USB3.0下写入跑350MB左右,大概半容63GB后掉速至40MB左右,读取全程410MB(转接卡极限);
关SLC模式:写入跑140MB左右,也是大概半容之后掉速至40MB左右,读取全程只有330MB;而且4K性能严重下降,读写都降低到个位数。

无论有否开SLC模式,都测试全盘写入100G多点,只剩大概18G空余,HDTune写入测试,结果都是一样:大概有4.5G可以满速(有SLC时350MB/s,无SLC时140MB/s),之后都掉速至40MB/s;空余空间越少分配的SLC缓存比例也会下降。

相比权衡之下,120G装个系统+软件,基本不会过半,60G剩余估计还有20G的SLC空间,一次性写入20G的几率不高,因此最终又量产成带SLC缓存模式了,毕竟一次过写入半容的机会不大。

网友:
我的双贴双tcl也一半容量时掉速,求解

网友:
换46xt行吗?

网友(2020-02-18):
有大神能解答么?

网友(2020-04-19):
2258xt过70℃降频掉速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B:
我刚贴好一个58XT+4片PFF37的,最新软件也只能开L06B,不能开TLC,固件版本R0831B0,自动容量开出来120G, ...

大概33%的空间用于SLC 哈,双贴l06b 128g mlc,2258和2246en哪个好点呢,计划搞个移动U盘

网友:
掉速问题和主控 固件都有关 L06B的颗粒建议上2258G/H 然后有全盘不掉速的固件

网友C(2022-04-08):
我的2258xt+闪迪055 测试一半容量掉速30m 摸了一下颗粒烫到不能摸,应该是高温+tlc掉速双重降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258xt+闪迪055 测试一半容量掉速30m 摸了一下颗粒烫到不能摸,应该是高温+tlc掉速双重降速... ...

主要是固件的锅,颗粒热是不是电压没跳对,58XT搭什么都掉速除非杂交

网友(2023-09-09):
2258XT+2*29F64B2AMCMG2 半容开卡轻松解决掉速问题

不喜欢说话说到一半的人,只做普通人能做到的

网友:
我这两块闪存坏块有点多..而且没跑rdt直接参考原始随便开的所以速度有点大波浪。。

网友D:
前面跑的圈(读取没跑完关掉了)和hdtune的写入量实打实进来
固件理论上没有特殊要求,这里不展示固件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跑的圈(读取没跑完关掉了)和hdtune的写入量实打实进来
固件理论上没有特殊要求,这里不展示固件号
...

半容开卡是不是成本太高,,这样的话还不如放弃2258x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贴好一个58XT+4片PFF37的,最新软件也只能开L06B,不能开TLC,固件版本R0831B0,自动容量开出来120G, ...

80G为什么开卡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容开卡是不是成本太高,,这样的话还不如放弃2258xt

成本相对高,虽然1-2圈还没问题,但是没有特殊固件连跑超过3圈还是会露出原形。特殊设置用客制化SLC好像可以做到无论跑几圈都不会掉到20-40跳

网友:
我开出来的也掉速,但比TLC模式好一点

网友:
是高手,我要加快学习步伐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