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错误怎么破

楼主(2019-03-24):
手上的一片2258XT+PFG09*4的固态,闪存比较垃圾,居然是SS等级的
然后开卡的时候就提示flash mixed different grade,闪存等级不同,不给开卡,吊啊,都不知道量产软件怎么识别闪存等级的,ID都是一样的

既然等级不同,那我就尝试只开一片或者三片,但是好像SM2258XT无法选择CH/CE,手动选CH,无论选一片还是两片三片,都会提示CH/CE错误

实在不行就只能吹下来单独开卡看看,反正这闪存实在是太烂了,用在SSD上还真不放心

网友:
颗粒批次不一样,这种情况就是downgrade的ID不一样,洗干净了表面看看丝印吧,是不是一批的应该有各自的特点,吧特殊的踢掉

网友A:
当然还有一种情景你拿丝印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自封颗粒,上家拿到货的时候是以晶片的方式,陆陆续续到了不同的批次,然后一次性拿去封装,那么你无法区分,只能靠猜了,最小化测试(2片2片地上板测试)可以猜出是不是同一批次的downgrade

楼主:
都不知道还有downgrade的ID,
我以为FLASH ID一样都可以开。不知道那些JS是怎么开出这种混合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有一种情景你拿丝印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自封颗粒,上家拿到货的时候是以晶片的方式,陆陆续续到了不 ...

确实有 一片和其他的不一样,那片的底部还有镁光的二维码没有打磨去,而其他三片是没有二维码的。不过量产软件显示四片闪存的ID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知道还有downgrade的ID,
我以为FLASH ID一样都可以开。不知道那些JS是怎么开出这种混合盘的 ...

JS之所以能奇技淫巧地吃这口饭,说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了,关键是他们手上的量产软件是有代理商或厂家人支持的,跟你手上的不一样,之所以原始固件有这个梗,就是他们知道混合了一定不稳定。但是一切以客户为指导的,客户有需求不得不解这个梗

我希望他们能解的梗就是2258XT能用上老制程的颗粒,比如25nm、19nm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 一片和其他的不一样,那片的底部还有镁光的二维码没有打磨去,而其他三片是没有二维码的。不过量 ...

大方啊,看来我的M币见涨就靠你啦

网友(2019-10-12):
我一个威刚SP580 也是定制2258主控 4贴32G 大S 丝印上有一个不一样级别的 开不起 可以开2CH  就是CH0 CH1或者2  CE都只是1  开成60G可以用,剩下的可以贴U盘了,反正拆到2258XT去开一颗,总是有各种问题,试过开出来格式化卡住 丢固件,特别那个颗粒开出来格式化也过 跑圈红 写入掉速各种毛病..

网友B:
其实是可以开的,58H也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可以开的,58H也可以哦

不懂怎么混合开,支持颗粒的工具不多

网友:
慧荣SM2258XT、SM2259XT量产工具开启“忽略区分等级”功能(Bypass Distinguish Grade)

我靠,原来这一直是个被隐藏了的功能啊

网友:
慧荣SM2258XT、SM2259XT量产工具开启“忽略区分等级”功能(Bypass Distinguish Grade)

真相大白了,真是个操蛋的选项。不知道2258h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04-18):
 总算解决了  换个版本 开了忽略等级现在不掉盘不卡格了

网友:
等级不一样的问题不止2258XT有 2263XT也有

网友:
太感谢你了,这个价值千金

网友(2020-08-13):
WCCCCCCC谢谢大佬....手头的ASUS自带垃圾固态开过去了...

网友(2020-09-18):
真是好人呀!看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卡已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2-03):
厉害了 ,帮了大忙,已经开卡通过  。

网友:
SM2258XT、SM2259XT量产工具开启“忽略区分等级”功能(Bypass Distinguish Grade)

在FLASH SET 文件里面开启被隐藏了的颗粒等级忽略

网友(2021-05-17):
这个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