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买到黑片的U盘了,量产总是循环write flash,用的慧荣SM3271ABAC

楼主(2019-03-24):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71AC1 - ISP 171122-DG1
闪存识别码: 2CA46432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CBCBB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用的:慧荣SM3271ABAC量产工具Dyna Mass Storage v18.02.08.22 R0209

一直循环是啥意思?

网友:
ecc不要用自动,一项一项式
不要用速度优先,选择容量优先

网友A:
黑片需要测试,时间比较长,等着软件自己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需要测试,时间比较长,等着软件自己跑完。

主要是这货总是 写入,循环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货总是 写入,循环写入…………

可以按2楼说的,ECC设定20,再量产。如果不成功再提高ECC值,直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2楼说的,ECC设定20,再量产。如果不成功再提高ECC值,直到成功。

这个ECC 不能设置,只有一个自动。 不折腾了。

网友B:
同款板 32G 量产12G Rom 4小时了还在等,就是一直写然后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板 32G 量产12G Rom 4小时了还在等,就是一直写然后读

我的已经完毕,这个货慢的要死。 用了2个小时15分钟左右。 32G的U盘,量产完居然是31.5G的实际容量,检测也不是扩容盘……

网友(2023-01-10):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完毕,这个货慢的要死。 用了2个小时15分钟左右。 32G的U盘,量产完居然是31.5G的实际容量,检测 ...

我的是16G,已经1个小时10分钟了

网友:
还是失败了,显示生成强制中断,我没点停止啊

网友:
最后还是失败了

网友C(2023-06-16):
我量产256g 的,ecc设置为6,已经反复循环不知道多少次了,持续19小时,需要强制停止吗?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C:
我量产256g 的,ecc设置为6,已经反复循环不知道多少次了,持续19小时,需要强制停止吗? ...

同样,没办法我只能放弃用台式机量产了,用笔记本加风扇散热,128G U盘量产1天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