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逆变器的铭普C087车充拆解

楼主(2019-03-24):
这个车充220V输出有220V吗?能有多大功率?

网友:
咋逆变法儿呢?连个背面全景图都没有,看输出是220v直流,这逆变的略屌,高压输出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一个这个 是黑色的 充电超慢

网友:
不知道转变成220V以后功率有没有5W···

网友:
一块34063负责将12V降到5V输出USB用和推动开关管逆变220V两用?这220V输出功率估计就几W,插个充电头也许还行,别的东西就不要用了

网友:
Dc220V,没用吧?没全桥整流的电器用不成。

网友:
逆变也就3~5W,还是方波,插个早期的充电头还可以。

网友:
可以给G7x等没有线充,只有电池座充的专业相机用,220V直流。大概超过5V 1A的手机充电器电源不能用,可能会拖死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