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丢人了丢人了,求助!

楼主(2019-03-24):
感觉脑子抽抽的时候,真的很可怕
当时一着急,拿另外一个手电钻,刷刷刷几下把7个螺丝都拧下来,看了一眼就只是觉得奇怪:这螺丝怎么这么短
等我内部处理完,要装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拧不进去,仔细一看,全部断头!全部!!!
感觉当时脑子真是被猪撞了~~~~
冷静下来,螺丝直径只有1mm多,网上找不到这么小的断头螺丝取出器
看了各位兄弟的办法,对我这手残党都略有难度
后来看到网上有壳子买,就放心了,接下来进行破坏性修复
直接把螺丝底座切掉一般(底座是突出来一截和上半个壳体嵌套在一起的),漏出一点点螺丝,然后用尖嘴钳夹住小心拧出来
全部出来后,用比这个螺丝稍大一点点的自攻螺丝拧紧,完美搞定!

感觉手上的博世GSR120-Li有点脏,想拆开清理下
就直接用朋友的另外一把手电转直接拆螺丝
然后。。。。把螺丝拆断头了,怪不得,拆出来怎么这么短的螺丝

怎么办啊怎么办,断了的部分怎么取出啊?好像很细的样子
另外,哪位知道这个螺丝什么规格?得去买啊~~~

一时心急铸成大错,都忘记拍照了,晚点上图

网友A:
小螺丝,我不敢用电动的大家伙。

网友:
所以经常说,电批和电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偏偏不少人把电钻当电批。

断在里面,一点没外露,基本无解,如果有点外露,烙铁加热尖钳慢慢旋吧

网友:
少个把罗丝木有问题

网友B:
取螺丝的工具。买一套。攻丝,然后再拿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螺丝,我不敢用电动的大家伙。

 现时,修手表的也是用电动冲击批的、、、、鸟。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一下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时,修手表的也是用电动冲击批的、、、、鸟。

那手表比挂钟还要大块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时,修手表的也是用电动冲击批的、、、、鸟。

应该上风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上风炮

兄弟就别往我伤口撒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螺丝的工具。买一套。攻丝,然后再拿出来。

好像没有这么小规格的……

网友:
只是修手表的没有空气压缩机,有的话,不用白不用。

网友:
完美党的话  再买个新壳子。  蛮力搞出来螺丝孔估计也废了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断丝的细节。这么小的螺丝,断丝取出器应该不好下手搞定。

从你描述的来看,是自攻螺丝断了,螺丝尾部掉下来,但螺丝尖头还在外壳上面。这种情况,我觉得需要先拆除其他螺丝,然后稍微使点巧劲,掰开电钻外壳,这时断头的螺丝应该会和电钻外壳分离,但是电钻壳的内部的拧螺丝的塑料柱,很有可能会掰坏掰裂,可以用热熔胶、强力胶修复塑料螺丝柱!

网友:
外壳塑料的,加热了向后顶

网友:
不赶时间还是用手工拧开的稳妥

网友:
14楼说得对,听他的没错

网友E:
我曾经在木头上拧螺丝断在里边,取出办法是把螺丝旁边的木头用刀挖掉一点,使断螺丝露出二、三毫米,然后用大力钳夹紧螺丝杆就可以拧出来了,你可以参照这种办法,如果塑料不好挖,可以把塑料柱切短一点,使螺丝杆露出一点就好夹住了,塑料柱短一点一般不会影响拧螺丝,如果怕不结实也可以换根长一点的螺丝,孔不够深还可以再往里钻深一点,总之,要想完全无损取出不大可能,只能亡羊补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在木头上拧螺丝断在里边,取出办法是把螺丝旁边的木头用刀挖掉一点,使断螺丝露出二、三毫米,然后用 ...

非常感谢,网上貌似没找到这么细小的断头螺丝取出器,想来想去,貌似也就你这种办法可能可行
改明天试试
真是被自己蠢哭了

网友:
能打开就别去管它,其他螺丝全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