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可怜的螺丝刀

楼主(2019-03-24):
周末在家搞搞维护,刚一用力就弯了两个,U型头用钳子掰正了。
好了,新工具已纳入购买议程

网友A:
我那垃圾u型  一个插板没拆开就废了

网友B:
钢口差,换S2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垃圾u型  一个插板没拆开就废了

是啊,没有好工具,生活不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口差,换S2的吧

嗯,得好好挑选一款

网友C:
22合1,你不二的选择!哈哈。。。。。我是给论坛拆机神器来打广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合1,你不二的选择!哈哈。。。。。我是给论坛拆机神器来打广告的。。。。 ...

广告费没交,不许打广告,哈哈。。。

网友:
可以购,绿林  天猫店,2元一根包邮。

网友:
这东西是铁的 没硬度 骗人的

网友:
我曾经掰断一个s2的批头,可心疼坏了

网友:
嘿嘿,那种u形我一般都只用来调节充气打火机的火焰大小,拆那种螺丝不好用,很容易断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垃圾u型  一个插板没拆开就废了

我的多改锥头套装自带U型也是,后来用小电磨,把其他便宜的一字改锥改成了V型,修平凸起的边缘后可以拧深孔螺丝。凸十字螺丝插座,得需要够硬的旧十字螺丝,软的十字螺丝变形无法用上力。

网友:
钢不够硬,得上S2批头。

网友:
弯了总比断了好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磨的

网友D:
找根钢丝直径相似的弹簧,抻直了自己锤一个,很耐用滴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根钢丝直径相似的弹簧,抻直了自己锤一个,很耐用滴呦

不退火能抻直不

网友:
材料不行 太软

网友:
可以重新淬火试试吧,人不是弯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