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跳蚤市场收获之桌面传媒广告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3-24):
周六无所事事,在跳蚤市场瞎逛,没啥好东西。
空手而归不甘心,看到一个共享充电宝,带液晶屏。拎手上还是蛮沉的,开不了机,讨价还价一个回合,便拿回了家。
就这东西,拆开了才留影

中间圆形黄色的是个按钮,查了原版,是召唤服务员用的
背面,是推广方的信息

底座贴了标签,2万的电池

电池固定着

拆下固定片,可以看到电池规格

单个1万,两个叠层

黄色圆形按钮背面

充电口支持苹果、TYPE-C、micro-USB,下面是液晶排线接口

立边靠下有个强磁片,粘充电头的。电路板上四个触点不知道是什么协议的测试点,四个字母有点像“down”,TTL吗?

整个电路板布局,肉不算多

外接电源接口。可以看到,原板有个切痕,估计是原设计的BUG,量产后发现不对头,不得不切断,浮接一个模块修正这个BUG。
仓促上马项目的结果,这个BUG导致CPU的供电不得不飞了条线来解决,后面可以看到

SIM卡座,以及IP3005A。

关于这个芯片,搜到简介:IP3005,高精度单节锂电池保护ic内置MOS管,IP3005系列IC是一款超高精度的单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保护芯片,它内置功率 MOSFET,全集成了超高精度的过充电压、过放电压、过放电流、过充电流检测保护电路。IP3005采用了精确的电压判断电路,让过充电压,过充恢复电压,过放电压,过放恢复电压的检测精度达到±50mV。通过监控内置功率MOSFET的电流,使得充电过流、放电过流的阈值达到±5%精度,并且不随电池电压变化而改变。
看样子这东西不错。
无线通讯模块,板载天线。模块有三个测试点,HRX、HTX、另外一个不用说了,GND

有个二维码,试着扫了一下,结果

居然不完全相同,咋回事?细看似乎是印刷时,“5”连了线,看起来像“6”
前面说到的飞线;以及IP5209,英集芯公司新推出的一款充电宝用三合一芯片,QFN24封装,充电电流高达5V 3A,输出电流为5V 2.4A,官方给出的放电效率为91%;内置14Bit ADC,提供有I2C扩展,支持NTC,自带DCP手机识别功能,具有放电温度环路技术。

CPU是STM32F031K6

资料介绍:NUCLEO-F031K6 是基于STM32F031K6T6设计的Cortex-M0开发板。具有 mbed 功能,兼容Arduino nano,可接入Arduino庞大生态系统,轻松获得各种潜在资源。板载ST-LINK/V2-1仿真下载器(但仅对外提供SWD接口)

液晶屏,排线下有字,TD101-V02-MAIN,屏粘在电路板上,扯下来风险大,罢了

插上电池,便自动开机

启动很慢,大概半分钟才进入最后的界面,广告是滚动的
总体而言,这东西做工不错。
问题来了,请教各位:一是这东西有液晶屏,处理器是STM32F031K6,能改装什么好玩的东西
二是,这货不能关机,接上电池就一直开机,直到电池耗尽。长按外面的黄色按钮便重启,能有啥好的解决办法?难道只能在串接个硬开关在电池回路上?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好宝贝!收获不小。。。。

网友:
赚大了,这下可以在家里天天扫码免费充电了

网友:
新玩意,典型的想发财,先发疯,稀里糊涂往前冲

网友:
哈哈,价格便宜的话,还不错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我更喜欢18650电池的充电宝,实在不行还可以拆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我更喜欢18650电池的充电宝,实在不行还可以拆电池用。

20大洋收的,也是赌货了。回来量电池电压已经降到2.5V,花了一天一夜才抢救过来

网友:
这个单片机电路设计得真好,stm32f031k6总共33个脚,却用了这么大屏,还有按键,wifi模块,了不起,推测是16位并口屏,但只用其中8位来用,这程序写起来费事。光屏幕加背光就需要14个io口。无怪乎没法再设计一个开关机键了。

网友:
楼主老收这种东西得备车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