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买个二手笔记本,翻车了,硬盘是啥罗密欧?

楼主(2019-03-24):
家里的台式机被儿子鼓捣的开不了机了,由于学习的原因需要一台电脑,无奈之下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
选的是固态硬盘套餐(只比机械盘套餐贵60块)。
到手之后检测配置信息,发现固态盘叫什么罗密欧(luminou)?
心想着特么不是翻车了么?
虽然用着挺流畅的,而且测试了硬盘速度尚可,但总归不放心。
正好手里有闲置的固态盘,果断拆机换掉了原机器里的硬盘。
手里闲置了两块硬盘,正好可以把买的二手笔记本里的换掉。

拆出来的硬盘就是这个,中文名叫 瞬盘。
网上简单百度了下,这个国产盘刚出的时候还是挺厚道的。
不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用的什么主控什么存储芯片。
这个是正面:

讲真这个英文我是读取不能。看看背面贴纸,浓浓的山寨风味儿:

这个是sata接口:

虽然有防拆贴,但是不打算要质保了(估计也没质保),果断拆掉。
外壳是塑料的,用指甲沿着接缝处抠一圈,用点劲就掰开了,非常容易。
先看看正面:

板子非常小,只占了硬盘内部不到一半的空间。
主控是慧荣的,讲真我对主控不太了解,而且据传我手里的那个256G的英特尔
SSD也是用的慧荣主控,所以估计也不会非常差吧。

然后就是存储芯片了,芯片上看不出是哪家的,因为糊了一层巧克力一样的糊糊,
这个就是大家俗称的刮刮乐对吧?
已经看不出是什么片了。

拍个清楚点的,表面一层坑坑洼洼的糊糊一样的黑色东西,上面的标记看样子是厂家后打上去的,
也没心情去刮开看它的真实面目了:

最后就是把它装回去,放角落吃灰。
不打算用也不敢用了。
简单测了下这个盘的速度还行,入门级水平,比机械盘倒是好多了。
就是为了数据安全,还是不用它的好。
最后挺纳闷的,国产刚开始用料实在的东西,到后来能坚持本真的东西,真的那么少吗?

网友A:
现在国产SSD参差不齐,不想说好坏,反正不敢用!

网友B:
80收了。随便用用。

网友C:
手机字库做的 要是UFS的话 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盘要搭配茱丽叶组raid 那速度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要搭配茱丽叶组raid 那速度嗖嗖的

哈哈哈哈,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这样搭配的话电脑岂不是只有白天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字库做的 要是UFS的话 速度还是可以的

哦,或许我真该刮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收了。随便用用。

打算装硬盘盒里做小姐姐们的家

网友:
没有朱丽叶不行这盘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SSD参差不齐,不想说好坏,反正不敢用!

确实,找个靠谱的真的挺难。之前很火的光威,据说现在的品质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收了。随便用用。

打算装硬盘盒里,当做小姐姐们的家。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小厂固态确实不敢用,特别是办公用机,放在移动硬盘盒里面拷电影吧

网友E:
个人感觉是三爽的颗粒,不过这焊盘看来像emmc,仔细看应该是UFS的,按照UFS的可靠性来说,日常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个人建议换到台式机上作系统盘,毕竟这颗粒单独拆下来也没啥办法使用,都是跳过内部控制器当NAND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是三爽的颗粒,不过这焊盘看来像emmc,仔细看应该是UFS的,按照UFS的可靠性来说,日常使用应该是没 ...

行家呀,谢谢指点!

网友:
当系统盘还是不错的

网友F:
用起来应该没啥问题,不存数据当个系统盘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G:
主控肯定没啥问题,关键是闪存寿命,小厂一般都是回收片或者降级片之类的,就怕寿命短,反正不管什么固态,别往里面存重要数据就对了,就算存了也要再备份,否则掉数据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控肯定没啥问题,关键是闪存寿命,小厂一般都是回收片或者降级片之类的,就怕寿命短,反正不管什么固态, ...

这个确实是的。这个盘的闪存芯片被厂家涂了一层糊糊然后重新打的参数,所以还是不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起来应该没啥问题,不存数据当个系统盘还是没啥问题的

嗯,当系统盘的话还是比机械盘强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收了。随便用用。

准备放硬盘盒里,当小和谐姐和谐姐和谐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