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其实捡来的评书机不用研究tf卡格式只要一根电线就能利用

楼主(2019-03-24):
只要拆开把tf卡拿掉
把一根长电线接在残余天线或电路板标有FMANT或ANT的地方即可 电线另一端什么也不接

网友:
变成收音机了呀

网友A:
好帖,变成要你命3000了

网友:
改成收音机?

网友B:
不可能吧!我都拆不下50个了,都不带收音机功能,你这个应该是老年收音机贴牌做了评书机吧!

网友:
关键是几个机器都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变成要你命3000了

就是接上FM天线 变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我都拆不下50个了,都不带收音机功能,你这个应该是老年收音机贴牌做了评书机吧! ...

把tf卡拔掉再开机就能听见杂音然后把天线接上就能收到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tf卡拔掉再开机就能听见杂音然后把天线接上就能收到台

明天我给你发个图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给你发个图片你看看

把tf卡或u盘拔掉 再开机 按按键 如果没有杂音 就不能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f卡或u盘拔掉 再开机 按按键 如果没有杂音 就不能利用

我已经拆了5--6十个了,都不带收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