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楼主(2019-03-24):
这是论坛兄弟给我的图纸贴图里面的参数,最终随便购买了两个,每个2元钱,太坑了,本来我以前手上有dell废料板子可以拆件的,结果被我鼠目寸光清理垃圾30元处理了,结果现在麻烦了,下面是我随便购买的,没办法,为了省运费,就在这一家买齐备了吧,貌似型号有点差异,希望到手能用,各位给我指点一下。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替。图纸是353结尾的,我买的是253 结尾的,所以我头大了,。各位指点指点吧

——————————————————————以下是原文

5个腿,带着AE字样,如果去买, 买什么型号的,最好大家帮我搜索好直接给我个链接,附录上电路图  谢谢啦

网友A:
估计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这是个门电路,没见过坏的,不要换,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C:
型号不是标了吗?74AHC,这个是底座的电源检测开关吧,你确定这个坏了?

网友B:
插电流表待机电流多少,公共点检流电阻两端电压多少,还有PL6,PL7电感端电压是不是3.5V,芯片PU2的线性电压第7脚和第5脚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门电路,没见过坏的,不要换,现在什么情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8#pid181227赶快啊 兄弟 去144楼开始看哦  新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不是标了吗?74AHC,这个是底座的电源检测开关吧,你确定这个坏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8#pid181227赶快啊 兄弟 去144楼开始看哦  新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8#pid181227赶快啊 兄弟 去144楼开始看哦  新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流表待机电流多少,公共点检流电阻两端电压多少,还有PL6,PL7电感端电压是不是3.5V,芯片PU2的线性电压 ...

ECE5028-NU都被我吹下来了 现在才不发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CE5028-NU都被我吹下来了 现在才不发热了

接下来开始你的表演,要焊接成这种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开始你的表演,要焊接成这种才行哦

我觉着我还是买两三个吧,防止搞上去坏了没得用,搞两三个存上去,烧了咱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开始你的表演,要焊接成这种才行哦

坏了  坏了,这个5条腿被我搞坏了,以前我还有废弃的dell笔记本的板子,现在这种料板也没有了,这下麻烦了

楼主:
。图纸是353结尾的,我买的是253 结尾的,所以我头大了,。各位指点指点吧

楼主:
今天店家才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