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莺歌电子管收音机YINGGE 794-1(电路图有问题?)

楼主(2019-03-24):
今天入手一台电子管,纯粹是为了凑数(前几天弄了一台晶体管的收音机),看外壳还勉强,里外东西齐全,居然还有猫眼。中波、短波1短 波2   。 有按键音调。
型号:794-1     莺歌牌    丹东无线电7厂    1980年生产。
拆开一探究竟,该机器内部阻容件没有高温痕迹。但是管子有金属蒸发痕迹。
测电源不通,查,原来是电源线嗑折了,接上后,导通了。测各部分绝缘情况挺好,于是接电烧机。
电源串联一个20瓦变压器,通电变压器声音正常,收音机指示灯微丝发红。喇叭没有声音。
正式通电,指示灯亮,喇叭出交流声,但不受控制。
开关机几次后,摸几个灯,大个的(好像写的6P1)烫手厉害。
几个管都有温度,但是高放部分第二个管灯丝看不见亮。
猫眼亮,温度正常。
转换波段,机器没有反应。
今天就做了这些,汇报完毕!
上图。

网友:
那是传说中的猫眼吗

网友A:
交流声,查电解电容器,耦合电容器,测电压也能找到。

网友: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东西呢!!!

网友B:
还记得30年前我处地摊3-5元一个,现在添俩零都买不到品相好的这样的电子管收音机了,而且都是带猫眼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声,查电解电容器,耦合电容器,测电压也能找到。

今天算是烤机啦,还不敢上手,刚刚下载了电路图。
高压滤波电容、电子管 估计得换啦!

楼主:
上个电路图,我下载后,在电脑上修补了一些不清晰的地方。波段开关处加了弧线,看着舒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记得30年前我处地摊3-5元一个,现在添俩零都买不到品相好的这样的电子管收音机了,而且都是带猫眼的, ...

 现在买,要么30年后又后悔啦!

网友C:
那电阻是带抽头的,可以用两只电阻串联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阻是带抽头的,可以用两只电阻串联代替。

谢谢,我再看看机壳里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D:
这个现在还能收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在还能收音吗?

有时间 需要检查,如果两个中周没有坏,差不多能修,收到广播!
看了论坛的资料,估计先从 波段开关 清洗开始!

楼主:
另外请大家看看,波段开关是不是坏了?
是不是缺东西?
应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楼主:
固定螺丝在松动状态!

网友:
先把收音机整响,至于波段开关是有瓷套管还是铁套管那不是很重要了。

网友:
莺歌?我认识燕舞!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网友E:
值得收藏的老物件,修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值得收藏的老物件,修复会更好。

谢谢,我只能慢慢来,边学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