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60EVO有没有异常断电保护机制

楼主(2019-03-24):
买了块250G的三星860EVO打算做移动硬盘,最近听说固态盘突然断电会造成下面几个损失:
1)丢盘
会使得FTL映射表来不及保存,丢失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待重新上电后,SSD将无法被BIOS识别。只能通过返厂维修解决问题,
2)丢失缓存中的数据
3)导致误判的“坏块”增加
最可怕的还是第1项,第3项。这个三星860EVO固态盘,不知有没有异常断电保护机制?请高手们发表发表见解。
上星期后勤不知维修什么,突然就把闸拉了也不提前说声,折腾了好几次。幸亏我还没有使用这个860EVO盘。

网友:
一般的使用可以,但是860只不过是消费级的SSD,冗余保护是很少的。你要是想要安全,买企业级,不过那价格。。。

网友:
我以前遭遇突然断电导致一个机械硬盘有坏道,现在也想弄台笔记本电脑玩玩可以避免突然停电的问题。

网友:
上三星官网看看参数啊。

网友:
买没有缓存的SSD做移动硬盘比较安全。例如采用2246XT制作的固态U盘。

网友:
没有,有缓存就是容易中招,而且TLC模拟SLC缓存,都是风险,没缓存不模拟的2246XT当U盘很安心

网友A(2023-06-04):
不是说有缓存的SSD好吗?为何又说没有缓存的ssd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有缓存的SSD好吗?为何又说没有缓存的ssd的安全?

看使用场景

网友:
所以要给电脑配ups

网友:
安全使用还是UPS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