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影迷 P11 微投影仪拆机试用(167P)

楼主(2019-03-24):
投影仪很早以前就拆解完了,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早早发布,一直等到现在才发上来与大家分享,导致部分细节我自己都忘记了
本帖预计两楼,一楼硬件拆解,二楼软件

P11机型和M3主要参数是一样的, 用dlp技术,屏幕物理分辩率WVGA(854*480),双频wifi

当时到手就这两样,当时包装应该还没设计好

蓝牙遥控器,安卓设备应该可以通用

主机各角度欣赏
立方体设计 ,外观还是不错的,

橡胶防滑垫上的长方形是贴标签的,这个还没贴,

先脱外套,把6面都拆掉一层

拆下来的零件

这是四面的装饰,铁质喷漆工艺

底面的橡胶垫,放上桌子上防hua

顶面的过好键板,这个用了点技术,是两种硬度不同的材料注塑在一起的

上表面是软性材料,下层的是硬材料

继续拆  从背面开始 这面有四个螺丝 两个锁在塑料外壳上,两个锁在铝合金支架(散热器)上

先拆焦距调节滚轮,再拆侧面盖板是外壳是一体的

另一侧面也是和外壳一体的,这个立方体只有后面是开口的,

从顶部下手 ,先把按键板折下,是用双面胶粘在外壳上的

按键板(天线)一体板,上面有四根连接线

拆下的按键板 左下角是双色指示灯,

背面  左下角一排电阻是按键adc检测用的,6个键加双色指示灯,如是不用adc,得要9根线了,主按i/o口太浪费

继续拆  抽出核心部件

壳子下部分是电池仓

取出电池

电池是用胶粘住塑料外壳的,费了很大力才抠出来

电池参数 5000mha  18.5wh

电池看完,继续拆主机

一口气全部拆散,

拆下的喇叭,设计了一个音腔,但声音还是很难听,音量也不是很大

拆排线要细心点,不能硬来,容易出事故

拆下的光机(镜头)总成,

排线好多触点

上面还有个芯片

芯片型号是25q16系列  难道里面存了镜头驱动?

翻过来 镜头是融个固定在散热器上的

拆下镜头(光机)

据RD说是进口的镜头

蓝色的硅脂,第一次见到

散热风散,非常小一只 全速转的时候声音到不小

继续拆主板,主板是两块组合的

先把各种线拨了

两层主板之前用的是排线连接,

IPEX端子的天线跳线,
之前有看到部分坛友不知道这线名字,专业术语叫:COAXIAL CABLE  中文一般叫极细同轴线   常用的有三种规格 0.81 1.13 1.37   最常用的又是1.13这个规格,路由器天线上用的最多,部分笔记本电脑也用1.13的,稍微好点的用1.37,但得空间够,好多地方空间不够,只能用0.81 ,线越细,衰减越大

ipex接头也分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现在最新的还有五代,这个是一代的,最常用,二代的和一代兼容,但更薄,手机里也有根类似跳线,那个基本用0.81的线和四代端子

上面扯的有点远了,继续拆评板

分开后的主板

上层主析,右边是wifi一蓝牙一体模块,具体芯片方案看不到,

上方芯片是华邦的ddr  是下文dlp主芯片的外置运存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134c6551eefdc8d376ee32c8.html

核心芯片 ti的 DLP芯片  型号DLPC2607

描述
DLPC2607 是一款用于电池 供电?显示应用的低功耗 DLP 数字 控制器。该控制器支持 0.3 WVGA、0.24 VGA 和 0.2 nHD DMD 的可靠运行。DLPC2607 控制器提供了用于连接系统电子产品和 DMD 的便捷多功能接口,从而能够实现小尺寸、低功耗显示器。

特性
支持 0.2 nHD、0.24 VGA 和
0.3 WVGA DMD 的可靠运行
多模式,24 位输入像素接口:
支持并行或 BT656 总线协议
支持从 QVGA 到 WVGA 的输入大小
支持 1 至 60Hz 的帧速率
支持高达 33.5MHz 的像素时钟
支持竖排和横排方向
支持 8、16、18 和 24 位总线选项
支持 3 输入色彩位深选项:
RGB888,YCrCb888
RGB666,YCrCb666
RGB565,4:2:2 YCrCb
像素数据处理
图像大小调整(缩放)
帧速率转换
色彩坐标调整
自动增益控制
可编程后期色彩校正 (Degamma)
空间-时间复用(抖动显示)
视频处理支持:
色彩空间转换
4:2:2 至 4:4:4 色度插值
场缩放去隔行
封装在 176 引脚,0.4mm 焊球间距,极细间距球状引脚栅格阵列 (VFBGA) 封装
支持外部存储器:
166MHz 移动 DDR SDRAM
33.3MHz 串行闪存
WVGA,VGA 和 nHD DMD 显示支持
DMD 位平面生成和格式化
可编程位平面显示排序器(控制发光二极管 (LED) 使能和 DMD 加载)
76.2MHz 双倍数据速率 (DDR) DMD 接口 (I/F)
针对微镜的脉宽调制 (PWM):
断电时的自动 DMD 停止
DMD 24 位位深
系统控制:
器件配置的 I2C 控制
可编程初始屏幕
可编程 LED 电流控制
DMD 电源和微镜驱动器控制
DMD 水平和垂直显示图像抖动
显示图像旋转
基于闪存的配置批处理文件
I/F 睡眠静止图像省电模式
测试支持:
内置测试信号生成
支持边界扫描测试的 JTAG

ti官网资料:http://www.ti.com.cn/product/cn/DLPC2607/technicaldocuments

另外一面全是dc-dc电路,

主控芯片丝印bqe64w  具体型号未知道  根据周围的元件可以确定这是dc-dc控制器

继续看下层的大主板

这面除了阻容和插口,就这个大芯片显眼了
FORESEE(江波龙 ) 的储存芯片

8G的  NCEMASD908G

拆下固定用的铜柱,

把主板从底板上取下

一圈电感围着一个芯片,不用想,肯定又是dc-dc控制器了

瑞芯微的dc-dc控制器 型号 RK818   功能强大

RK818是一款高性能 PMIC,面向单节锂电池(包括锂离子电池及锂聚合物电池)中需要多路输出的多核处理器应用,提供外围应用简单的完整电源解决方案。  RK818主要集成了单电池应用方案中常用的:充电管理、电池充放电路径管理、电量计、大电流降压DCDC、5V升压、OTG输出、LDO及电子开关等。  RK818中的大电流BUCK采用2MHz的开关频率,可以采用更小体积的电感,并且集成了所有功率开关管(不需要外部功率MOSFET、开关二极管等),使PCB更为简洁,有利于降低系统成本。   在电源系统中优化PCB布局能够提供干净的电源输出,并且能够在减少EMI排放

详细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315 ... d276a2002960fe.html

输入输出接口特写

翻过来继续拆解

屏蔽罩里面是主芯片和运行内存

RK3128是一款用于低端四核平板电脑和TV-Box的高性能应用处理器.
CPU: 四核ARM Cortex-A7,主频达1.3GHz
GPU :ARM Mali-400MP2 GPU,支持OpenGL ES1.1/2.0
图像处理 :内嵌高性能2D 加速硬件;1080P 多种格式视频解码,包含1080P H265硬件解码 ;1080P 视频编码,支持H.264
Flash:支持MLC NAND,eMMC
内存 : 支持LPDDR2,DDR3,DDR3L
集成度: 集成了CVBS、HDMI、Ethernet MAC、S/PDIF、Audio DAC、USB
详细资料:https://blog.csdn.net/qq_42792038/article/details/84291011

RK3128的基本框图

海力士DDR 内存颗粒    H5TQ4G63CFR

主板上一些其它细节围距

这个二极管焊歪了

最后是合照

硬件拆到此,楼下继续软件测试

楼主:
继续
开机画面,彩色logo滚动的动画

主页面,联网后内容会自动更新

按方向右键 第二屏  选中右上角设置后进入

设置界面

先看下wifi设置

和安卓手机一样的界面

可以看到2.4g和5g的wifi都能搜到,不过信号强度一般,相比手机要差一些

连接上一个

蓝牙设置,遥控器配对界面

很好用的投影设置  一般只有高级点的投影才有这功能,玩具级的都不带的

进入后有亮度和投影方式两个子功能,亮度就不用看了,默认标准,一般都是最高用的,除非晚上投小面积,闲太亮可以调暗点

投影方式设置很有意思  刚设置成倒的,软件后台直接跳升级了 看半天才知道是什么内容

正装背投,

正装正投

吊装背投

梯形矫正也很实用,以前打屁股显示器常用到,现在液晶显示器已经没有这设置了

四个角可以拉伸操作 以补偿主机和幕布(白墙)不是90度引起的变形

通用里面看看  和手机基本一样

储存空间看下  总8g  1g的运内存

关于

型号 p11

进到文件管理看看

小白文件管理器

现在没插u盘,插了会有两个磁盘显示

断网恢复出厂后只有图标了 缓存都清了

选择下方的同屏,屏幕会显示教程

连接成功

手机上的图片投几张看看  西湖边拍的

西藏拍的风景  天是真蓝,手机拍的没修过

插 u盘后会有提示

播放u盘里的电影

自带wps,可以直接浏览ppt等文件

txt的也是直接打开

在线看视频,自带腾讯视频

缓冲中,

2秒就正常播放了

这是我手机界面,一般顶栏拉下来就有投屏选项的

搜到的设备

手机端显示

晚上继续 直接投在墙上 面积约95*170cm

工作电流

安卓投屏

连接中

手机同屏看照片,这是我种的小绿植

不同对焦位置,照片效果比肉眼要差一些,

公园里的桃花

手机上论坛

插u盘播放电影

用的小白播放器

还有一段视频在上传中,晚点再更新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wOTY2NzE3Ng==/v.swf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个人觉得投影仪对家庭来说,并不很需要,尽量画面大些,但清晰度、亮度没法、耐用性和液晶电视相比,没占什么优势,还需要外接声音放大

网友B:
就是 8GB的EMMC有点小了,楼主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自己换大一点的

网友C:
坐等更新。
这次这么详细,照片拍得很好,看来是冲6000M的精华去的

网友D:
以为是个玩具,没想到里面还这么复杂。

网友E:
照片非常不错。
这货还真不错,怕是不便宜。

网友F:
谢谢分享,过程很详细!咦?我的砖头呢?我要拿来砸秀儿。。。

网友G:
优秀文章,拆解详细,加精吧

网友H:
体积小巧,亮度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投影仪对家庭来说,并不很需要,尽量画面大些,但清晰度、亮度没法、耐用性和液晶电视相比,没占什 ...

家很很多种,不能一刀切
比如我现在这种小家,租住在工厂附近的,肯定不会买大屏幕的电视是吧,用电脑看电视才15寸,如果用这个投50寸是不是很爽呢,
还有一种应用是业务人员去客户那里,现场要播放个ppt解说什么的,让客户挤在你的电脑面前看吗,很不合适,如果用这小东西投到墙上,是不是也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8GB的EMMC有点小了,楼主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自己换大一点的

理论上是可以换的,把原来的分区数据全部读出来,写到新的字库里,但我没这技术,也没这需求,一般都是插个u盘偶尔看个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更新。
这次这么详细,照片拍得很好,看来是冲6000M的精华去的

是的,改革之后还没申请过精华,今天这个就是试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个玩具,没想到里面还这么复杂。

有玩头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非常不错。
这货还真不错,怕是不便宜。

可以搜索一下影迷M3机子的价格,这个要稍微再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过程很详细!咦?我的砖头呢?我要拿来砸秀儿。。。

砖头骚版拿去盖总部大楼了,以后有M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秀文章,拆解详细,加精吧

借吉言,已经去申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体积小巧,亮度是硬伤

体积这么小,亮度再高散热也撑不住了,关灯看的效果还不错,最后有视频

网友:
配置好像没有这个格瑞尔投影仪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80

网友:
分辨率能上到72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