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装内置大容量锂电池

楼主(2019-03-24):
昨天考了高考的英语听力,考的不怎么样,来改个万用表娱乐娱乐,万用表拆开后发现有足够空间放下一节18650,就拿了一节给同学升级充电宝的18650废物利用了一下

,然后用mt3608做升压

,然后昨天飞线飞的太潦草,升压芯片被电烙铁烫坏了上电虽然升压了但冒烟了,结果烧了,今天又重飞了一块

装上去

完成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隐患?虽然我用了一个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隐患?虽然我用了一个手机电池

我查了下我用的这节电池貌似有安全阀的,不会炸

网友:
俩手机电池串着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B:
单锂电就行,不用升压板的,好像是改一个电阻,改好后就没有低电量警告了。这招是本坛大神的研究成果,具体哪个帖子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锂电就行,不用升压板的,好像是改一个电阻,改好后就没有低电量警告了。这招是本坛大神的研究成果,具体 ...

我测了下这万用表低于5v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我用的这节电池貌似有安全阀的,不会炸

那是泄气阀,应该是18650的标配,一次性的。泄气阀动作后可以顶回去继续用,这种18650在寿终正寝时炸裂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网友C:
为什么升压了,表上还显示欠压呢?

网友:
支持折腾,在折腾中学习

网友:
我用分立元件搭的升压电路,体积大点。有时候显示电量低

网友:
后面那个钳表很费电,怎么破

网友D:
你是被应试教育耽误了的电子爱好者。话说,爱好电子有没有影响你的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锂电就行,不用升压板的,好像是改一个电阻,改好后就没有低电量警告了。这招是本坛大神的研究成果,具体 ...

本坛蓝牙表的改造你搜就行了。

网友:
这890D怎么屏蔽板都没有

网友:
两块以前买的pos机拆机电池,串连搞定,听说升压影响表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被应试教育耽误了的电子爱好者。话说,爱好电子有没有影响你的学习啊? ...

然而不管我是不是我的学习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升压了,表上还显示欠压呢?

我上回去后不知道为什么升压板电压变成12v了,12v显示低压估计万用表当时有设计用15v电池然后输入12v默认15v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9V电池的,直接两个诺基亚电池800MA串联就行,充一次电,用大半年,还不会低电量报警。

网友E:
买个升降小板,18650并联,充电5分钟,量测大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升降小板,18650并联,充电5分钟,量测大半年

这个板子好像是没有电池保护板,2v截止升压,所以普通电池很容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