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由3 无线网卡使用教程

楼主(2019-03-24):
Ø  刷入PandoraBox系统,……很多版本和教程不在此”班门弄斧“
Ø  账户:root    初始密码:admin
Ø  提取码:g891
Ø 关键是设置说明:地址:192.168.1.1
Ø  网络——无线——扫描网络——找到对应网络进行添加——输入密码添加
注意——新网络的名称,一会用这个名称。
Ø再选择网络接口
你发现会出现一个新网络名称“WWAN”,点击连接一会就可以上网了。
如果发现断电后不能上网,点击WWAN修改,看看是否启用开机启动功能。

无线

无线

扫描

扫描

楼主:
纯手打,潜水很多年。

网友:
我用的腾达W308R当无线网卡用。还行挺稳定

网友:
路由当无线网卡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