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CRT钻石珑显示彩虹,有图有真相,请看看。

楼主(2019-03-24):
我的美格钻石珑开机显示这样,并两三分钟有啪的声音,像是消磁声。屏幕会抖一下。显象管是好的,因为这台机器原来的主板不开机,我换上了一个旧主板,而这个主板的原来那台机器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彩虹屏的故障,一定是这块主板上什么东西坏了?是不是消磁电阻?
屏幕中间有一点模糊的白色影像。

楼主:
开始以为是受潮,结果发现开机很久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这台机器昨天的故障是哪儿有虚焊,图像在上方三分之一闪烁,有横向的许多条纹,一振动主板又好了,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本来也可以用,怪自己贪心,想弄更好点。我怀疑是插头有接触不良,拆下主板连接到发射枪的的信号插头(有二十来股线那个)时,用力太大,再插回去,不开机了,这就是昨晚上的成绩。主板给弄坏了!(我想是不是主板印刷线路有一根断了,接触不良,被我用力按,就彻底断了,可能吧)好在我还备了一台,能开机,但是是彩虹图案。今早开始忙活了一午,当然也乐意搞这事。竟然将这备份机的主板完整换到这台机器上,这个比较复杂,要运用烙铁,自我感觉比拆解笔记本浅灰难多了。装完试电时,心想只有一半的机率能开机显像管加电,结果还真加电了,高兴!送给大家几张拆机图,我主要是为了记住那些线在那儿而拍的。

楼主:
照片就发成附件了。照片要链接,不方便。

网友A:
好家伙。彩色有变化么?消磁有问题?或聚焦不良

网友B:
彩虹屏,一般是场电路问题多见。未解决问题之前,不要长时间开机,小心显示管损坏!

网友:
严重磁化了,机内消磁线圈消不了,用消磁器人工消除。

楼主:
增加的图片前两张发成燃气炉的拆解了。哈哈。:回复楼上,图像中间白色的部分会随着显示内容有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虹屏,一般是场电路问题多见。未解决问题之前,不要长时间开机,小心显示管损坏! ...

好,谢谢。是不是消磁电阻损坏呢?我正好有块备份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彩色有变化么?消磁有问题?或聚焦不良

中间白色的部分有变化。显示内容不同就不同。

网友:
吸铁石在屏幕上试试(胡扯)

网友A:
有两台,凑出一台好的。原管能显示,不是消磁问题。怀疑场块就拆过来,拆前能测测引脚电压最好,对比网上。怀疑高压包就调节下聚焦电位器看看,不行就拆换,拆前要先放电。

网友C:
像是磁化了,自身的消磁线圈搞不定了
可以用磁铁消磁试试:环绕色斑平面旋转,慢慢由近及远,估计要多来几次

楼主:
坛友们,我目前可以明确的是,通过交换法确定:显像管是好的(它本身应该不存在聚焦不良,有可能主板上什么原件坏了让它聚焦不良),管后面的发射枪、尾座部分电路是好的,尾座不存在受潮,显像管和发射枪之间的线圈也是正常的。也就是说问题一定是在被我换上的主板上。请大家看看,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台,凑出一台好的。原管能显示,不是消磁问题。怀疑场块就拆过来,拆前能测测引脚电压最好,对比网上。 ...

我也觉得不是显管的被磁化。准备按你的思路试。我是门外汉,还得去认场块是哪一个。高压包的调节旋钮也要找找。汗啊。应该是主板上什么坏了,我相信能凑出一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磁化了,自身的消磁线圈搞不定了
可以用磁铁消磁试试:环绕色斑平面旋转,慢慢由近及远,估计要多来几 ...

谢谢帮助。但应该不是被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虹屏,一般是场电路问题多见。未解决问题之前,不要长时间开机,小心显示管损坏! ...

好,没有长时间开机了。

楼主:
显示器屏幕距离上边两三厘米的白色区域是有点影像的,动鼠标就有反映,就是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是显管的被磁化。准备按你的思路试。我是门外汉,还得去认场块是哪一个。高压包的调节旋钮也要 ...

我越来越感觉像高压包的问题,它隔三、四分钟要啪一声,像是高压包的位置放电,不是高压帽的位置传过来的。

网友:
会修CRT电视机,,不会修CRT显示器屡烧行管的路过